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

楼主(2024-10-18):
高频变压器的线路图如图1所示。图1 高频变压器的线路图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如图2所示。图2 高频变压器的制作流程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大致包括以下十个过程,对每个过程的流程、工艺及注意事项作详细的分析。1.绕线(1)材料确认1)变压器骨架(BOBBIN)规格的确认。2)不用的引脚剪去时,应在未绕线前先剪掉,以防绕完线后再剪除时会刮伤线或剪错脚,而且可以避免绕线时缠错脚位。3)确认骨架完整,不得有破损和裂缝。4)将骨架正确插入治具,一般特殊标记为引脚1(PIN 1),如果图面无注明,则引脚1朝机器。5)须包醋酸布的先依工程图要求包好,紧靠骨架的两侧,再在指定的引脚上先缠线(或先钩线)后开始绕线,原则上绕线应在指定的范围内绕线。(2)绕线方式1)绕线方式根据变压器要求不同,绕线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①一层密绕:布线只占一层,紧密的线与线间没有空隙,整齐的绕线如图3a所示。②均等绕:在绕线范围内以相等的间隔进行绕线;间隔误差在20%以内可以允收,如图3b所示。图3 绕线方式③多层密绕:在一个绕组一层无法绕完,必须绕至第二层或二层以上,此绕法分为三种情况:a)任意绕:在一定程度上整齐排列,达到最上层时,布线已零乱,呈凹凸不平状况,这是绕线中最粗略的绕线方法。b)整列密绕:几乎所有的布线都整齐排列,但有若干的布线零乱(约占全体30%,圈数少的约占5%REF)。c)完全整列密绕:绕线至最上层也不零乱,绕线很整齐的排列,这是绕线中最难的绕线方法。④定位绕线:布线指定在固定的位置,一般分五种情况,如图4所示。图4 定位绕线⑤并绕:两根以上的线同时平行的绕同一组线,各自平行的绕,不可交叉,此绕法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如图5所示。图5 并绕方式2)引线要领:飞线引线的长度按工程图要求控制,如需绞线,长度须多预留10%。套管须深入挡墙3mm以上,如图6所示。图6 飞线和引线示意图3)注意事项:①当起绕(START)和结束(FINISH)出入线在骨架的同一侧时,结束端回线前须贴一块横越胶布(CROSSOVER TAPE)作隔离。②出入线于使用,骨架的凹槽出线时,原则上以一线一凹槽方式出线,若同一引脚有多组可使用同一凹槽或相邻的凹槽出线,唯在焊锡及装套管时要注意避免短路。③绕线时需均匀整齐绕满骨架的绕线区为原则,除工程图面上有特别规定绕法时,则以图面为准。④变压器中有加铁氟龙套且有折回线时,其出入线所加之铁氟龙套管须与 骨架的凹槽口齐平(或至少达2/3高),并自骨架的凹槽出线以防止因套管过长造成拉力将线扯断。但若为L形引脚水平方向缠线,则套管应与 骨架边齐平(或至少2/3长),如图7所示。图7 套管的长度示意图⑤变压器中须加醋酸布作为档墙胶带时,其档墙胶带必须紧靠模型两边。为避免线包过胖及影响漏感过高,故要求2TS以上之醋酸布重叠不可超过5mm,包一圈之醋酸布只须包0.9T,留缺口以利于凡立水良好的渗入底层。醋酸布宽度择用与变压器安规要求有关,VED绕法ACT宽度3.2mm包两边且须加套管。绕法:PIN端6mm/4.8mm/4.4mm/4mm;TOP端3mm/2.4mm/2.2mm/2mm 时不须套管。绕线时铜线不可上档墙,若有套管,套管必须伸入档墙3mm以上。2.包铜箔(1)铜箔绕制工法1)铜箔的种类及在变压器中之作用:我们以铜箔的外形分有裸铜各背胶两种:铜箔表面有覆盖一层胶带的为背胶,反之为裸铜;以在变压器中的位置不同分为内铜和外铜,裸铜一般用于变压器的外铜、铜箔在变压器中一般起屏蔽作用,主要是减小漏感,激磁电流,在绕组所通过的电流过高时,取代铜线,起导体的作用。2)铜箔的加工①内铜箔一般加工方法:焊接引线→铜箔两端平贴于醋酸布中央→折回醋酸布(醋酸布须完全覆盖住焊点)→剪断醋酸布(铜箔两边须留1mm以上),如图8所示。图8 内铜箔加工示意图②内铜飞宏加工方法如图9所示。图9 内铜飞宏加工方法③外铜加工方法如图10所示。图10 外铜加工方法(2)变压器中使用铜箔的工法要求1)铜箔绕法除焊点处必须压平外铜箔之起绕边应避免压在骨架转角处,须自骨架的中央处起绕,以防止第二层铜箔与第一层间因挤压刺破胶布而形成短路,如图11所示。图11 使用铜箔的工法要求2)内铜片于层间作屏蔽绕组时,其宽度应尽可能涵盖该层之绕线区域面积,又厚度在0.025mm(1mil)以下时两端可免倒圆角,但厚度在 0.05mm(2mils)(含)以上之铜箔时两端则需以倒圆角方式处理。3)铜箔须包正包平,不可偏向一边,不可上挡墙,如图12所示。图12 包铜箔的示意图4)焊外铜,如图13所示。图13 焊接外铜的示意图(3)注意事项1)铜箔焊点依工程图,铜箔须拉紧包平,不可偏向一侧;2)点锡适量,焊点须光滑,不可带刺,点锡时间不可太长,以免烧坏胶带;3)在实物上,短路铜箔的厚度用0.64mm即可,而铜箔宽度只须要铜窗绕线宽度的一半。3.包胶带包胶带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如图14所示。图14 包胶带的方式注意:胶带须拉紧包平,不可翻起刺破,不可露铜线,最外层胶带不宜包得太紧,以免影响产品美观。压线胶带的贴法如图15所示。图15 压线胶带的贴法4. 压脚1)将铜线理直理顺并缠在相应的脚上;2)用斜口钳将铜线缠紧并压至脚底紧靠档墙;3)剪除多余线头;4)缠线圈数依线径根数而定,如图16所示。图16 压脚方式注意:铜线须紧贴脚根,预计焊锡后高度不会超过墩点;不可留线头,不可压伤脚,不可压断铜线,不能损坏模型。另外,铜线过多的可绞线,如图17所示。图17 绞过多的铜线5. 焊锡(1)焊锡作业步骤1)将产品整齐摆放;2)用夹子夹起一排产品;3)脚沾助焊剂;4)以白手捧刮净锡面;5)焊锡:立式模型镀锡时将脚垂直插入锡槽(卧式模型将脚倾斜插入焊锡槽),镀锡深度以锡面齐铜PIN底部为止,如图18所示。图18 焊锡的示意图(2)要求镀锡须均匀光滑,不可有冷焊,包焊,漏焊,连焊,氧焊或锡团,焊锡的标准如图19所示。锡焊的要求如下:图19 焊锡的标准1)引脚为垂直引脚时,可留锡尖,但锡尖长不超过1.5mm。2)引脚为L形引脚时且为水平方向缠线时,在水平方向的引脚不可留锡尖,垂直方向引脚可留锡尖且锡尖长不可超过1.5mm。3)PVC线之裸线部份(多股线)不可有刻痕及断股,且锡焊后不可有露铜或沾胶,或沾有其它杂质。4)助焊剂(FLUX)须使用中性溶剂。5)锡炉度须保持在450~500℃之间,锡焊时间因线径不同而异,如下:AWG#30号线以上1~2s;AWG#21~AWG#29号线2~3s;AWG#20号线以下3~5s。6)锡炉用锡条,其锡铅比例标准为60/40。每月须加一次新锡约1/3锡炉量。7)焊一次锡面须刮净再第二次。8)每周清洗锡炉一次并加新锡至锡炉满为止。(3)注意事项1)白包模型含锡油多,锡焊时间不可过长。2)塑料模型不耐高温,易产生包焊或引脚移位。3)不可烧坏胶带,三层绝缘线须先脱皮后镀锡;4)焊点之间最小间隙须在0.5mm以上,如图20所示。图20 焊点之间的距离要求6.组装铁心(1)铁心组装作业过程1)铁心确认:不可破损或变形;2)工程图规定须有气隙的铁心研磨,须加工的铁心;3)组装:如无特殊规定,卧式模型已研磨的铁心装初级端,立式模型已研磨的引脚端;4)铁心固定方式可以铁夹(CLIP)或三层胶布方式固定,且可在铁心接合处点环氧树脂胶(EPOXY)固定,点胶后须阴干半小时再置于120℃烤箱中烘烤一小时。包铁心的固定胶布须使用与线包颜色相同的胶布(图面特殊要求除外),厂家需符合UL规格。组装过程如图21所示。图21 组装变压器过程示意图注意:铁心胶布起绕处与结束处;立式起绕于引脚端中央,结束于中央;卧式起绕于引脚1,结束于引脚1。有的铜箔则起绕于焊接点,结束于焊接点。(2)组装铁心之注意事项1)组装铁心时,不同材质的铁心不可组装在同一产品上;2)有加气隙(GAP)之变压器与电感器,其气隙(GAP)方式须依照图面所规定的气隙(GAP)方法,放于GAP中之材质须能耐温130℃以上,且有材质证明者或是铁心经加工研磨处理;3)无论是有加气隙或无加气隙的铁心组合,铁心与铁心接触面都需保持清洁,否则在含浸作业后电感值会因而下降;4)包铁心的胶布宽度规定,以实物外观为优先着眼,次以铁新宽减胶布宽空隙约0.3mm~0.7mm为最佳。7.含浸(1)操作步骤操作过程如图22所示,操作要求如下:图22 含浸过程示意图1)将产品整齐摆放于铁盘内。2)调好绝缘漆(凡立水)浓度:0.915±0.04。3)将摆好产品的铁盘放于含浸槽内。4)启动真空含浸机,抽气至40~50cm/kg,放入绝缘漆,再抽气至65~75cm/kg,须连续抽真空,破真空3-5次,含浸10~15min,视产品无气泡溢出。5)放气,放下绝缘漆,再反抽至65~75cm/kg一次,放气,待产品稍干后取出放置滤干车上阴干。6)滤干10min以上,视产品无绝缘漆滴下。7)烘干:先将烤箱温度调至80℃,预热1h再将温度调至100℃,烘烤2h最后将温度调至110℃,烘烤4h,拆样确认。8)将产品取出烤箱。9)冷却:用风扇送风加速冷却。10)摆盘后送至生产线。(2)注意事项1)绝缘漆与稀薄剂调配比例为2:12)放入绝缘漆时,绝缘漆高度以完全淹没产品为准,但绝缘漆不可上铜脚(特殊机种除外)。8. 贴标签(或喷字)1)标签确认:检查标签内容是否正确,有无漏字错字,字迹是否清晰,检查标签是否过期。喷字时必须确认所设定的标签完全正确,如图23所示。图23 标签包含的内容2)贴标签时,将产品初级朝同一方向整齐摆放,喷墨时应将产品之喷印面朝喷头,摆放于输送带上,产品必须放正。3)贴标签:料号标签及危险标签须依图面所规定的置及方向盖印或黏贴。标示“DANGER(危险)”或“HIGH VOLTAGE(高压)”及闪电符号标签应贴付于变压器之上方中央位置。其贴示方向以“DANGER(危险)”箭头方向朝变压器原边绕组为作业要求,如图24所示。图24 标签示意图(4)注意事项:标签须贴正贴平,贴完后须用手单击,使之与产品完全接触;标签不可贴错、贴反、贴歪或漏贴。9. 外观外观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确认产品是否完整1)模型是否有裂缝,是否断开;2)铁心是否有破损;3)胶带是否刺破;4)套管是否有破损,是否过短;5)是否剪错脚位。(2)清除脏物1)含浸后变压器铁心四周不得残留余胶(绝缘漆固体状)以免变压器无法平贴PCB(印制电路板),或黏贴标签时无法平整;2)清除铜渣锡渣。(3)卧式铁心在含浸绝缘漆后不能有倾斜现象(线包不可超出骨架)。(4)合PCB有标有三点(STAND-OFF)的变压器,插入PCB时可允许三点平贴PCB即可。(5)铁心不可有松动现象。(6)脚须垂直光滑,不可有松动及断裂现象,且不能有刻痕。(7) 引脚不可有弯曲变形或露铜氧化,间隔(PITCH)则以图面上规定或实套PC板为准,骨架的引脚长以图面上所规定为准。(8)检查焊锡是否完整。(9)检查标签是否正确,是否有贴错、贴反或漏贴。(10)检查打点是否清晰,位置是否正确,有无打错、打反或漏打。(11)不良品必须进行修补,无法修补方可报废。(12)胶带修补:最外层胶布破损造成线圈外露者,须加贴胶布完全覆盖住破损处,且加贴胶布之层数须与原规定最外层胶布之层数相同,并于涂绝缘漆后烘烤干始可。加贴之胶布其头尾端均须伸入铁心两侧内,且伸入铁心两侧的胶布长以不超过铁心的厚度为限。(胶布伸入至少达到2/3铁心厚)。10.电气测试电气测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电感测试:测试主线圈的电感量。半成品测试时,须将电感值域范围适当缩小。(2)圈数测试:测试产品的圈数,相位即同名端和异名端。(3)高压测试。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