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 PE端子没有鞍型跳线

楼主(2024-10-18):
请问下这个功能定义为"PE端子,带鞍形跳线,4个连接点"后手动鞍型跳线就不能连接了,自动跳线的也不会显示跳线

网友A:
PE 端子的卡扣是金属的,直接固定在金属的导轨上,金属导轨使PE端子保持等电位,没听说PE端子需要跳线的。

网友B(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