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整数怎样显示小数点,并能输入小数点后的数值

楼主(2024-10-18):
小厂的PLC板,不支持浮点数指令,100ms计时器的设定时间是在昆仑通态触屏上输入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触屏上以秒为单位输入数值。我用通道处理对数据进行了工程转换处理,可以显示为小数,但小数点后显示为0,输入数值时也无法输入小数位的。恳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把PLC数据放大缩小使用吧

  • minghui8489楼主

    放大缩小可以使用,但小数点后的小数不能设置,只能是0

网友B:
可以把需要显示的小数乘整数倍,例如:小数点后两位,将变量乘100,变成整型进行运算,需要显示小数时再除以100即可!

网友C(2025-08-13):
选浮点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