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控柜接地线的问题

楼主(2024-10-18):
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帖子问了关于使用modbusRTU通信获得传感器数据的问题,由于变频器是在电控柜内的,所以不给变频器一个频率信号,不启动电机,还能正常获取传感器数据,但是一旦给了频率信号,传感器的数据就不动了,所以考虑给modbus通信线的屏蔽层接地考虑,但是我发现电控柜好像没有接地线,电源是四线制的,我百度了一下,好像四线电源没有接地线,该怎么办?

网友A:
都是需要接地,从配电房接地或者单独做地线

网友B:
单独接地最好,配电房拉不是很方便

网友C:
屏蔽层单独接地,就算电控柜有接地线也不要和变频器共地

网友D:
什么是接地?

电力系统里所有不带电的导体都必须接地,标准里的术语是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不论TN-C系统还TN-S系统,电器柜的外壳必须接地。

解决抗干扰问题,与接地无关。

在控制电路中(包括各种电子电路),接地一词是指参考零电位点,比如,220V控制电路的零线、直流控制电路的负极(也可能是正极)、晶体管发射极端(mos管的源极)、电器外壳等,不是指真正的连接接地体。

各个电路接零电位点不正确时,会产生寄生回路,引起干扰。所以,要求不同信号回路一点接地(零电位点)。交流回路、直流回路、模拟信号部分、数字信号部分,这些回路的所有该接零电位点的,汇集一点。然后所有这些零电位点再连接一点到金属外壳,并与电源零线连接。TN-C系统连接PEN,TN-S系统连接PE。

不要以为都是接地,随便就近连接,一定要连接到它电路部分的零电位点,比如屏蔽线。

你的问题,干扰不一定是信号传输线引进的,也可能是电源引进的。

网友E:
要控制柜外壳接地和导线屏蔽层接地

网友F(2024-11-30):
单独接地

楼主:
对了,有人来说电控柜跨地接线,是不是就因为没接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