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 CC中的一个按钮如何在2个PLC中调用

楼主(2024-10-21):
想在操作画面WIN CC中用一个按钮的地址,如何在2个PLC用使用,

网友A:
用脚本赋值可以同时写多个变量的!

HMIRuntime.Tags("Tag1").WRITE 1

HMIRuntime.Tags("Tag2").WRITE 1

Tag1和Tag2取自两个不同的PLC即可!

网友B:
这个估计得写脚本了,一个按钮下面只能是一个变量,另一个变量通过脚本赋值吧

网友C:
左键按住和左键释放写俩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赋值可以同时写多个变量的!HMIRuntime.Tags("Tag1").WRITE 1HMIRuntime.Tags("Tag2").WRITE 1Tag1和Tag2取自两个不同的PL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