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掉速

楼主(2024-10-21):
铭牌显示直流电机功率600千瓦,电压440伏,励磁电压315伏,转速600/1200,励磁电流18安。

用6ra80控制器,现场进线电压400伏,再460转时励磁电压150伏,励磁电流18安.当过钢时转速下降至420转,引起堆钢,进线电压在410伏时掉转在4-5转,P50101按照比例增加到480伏了,还是不行。敢问哪位大神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掉速时问题。

网友A:
1. 电源电压过低:如果供电的电压低于电动机的额定工作电压,电机的转速会降低。 2. 负载过大:如果电机的输出轴上所连接的设备或负载过大,会导致电机的扭矩增大,从而降低电机的转速。 3. 电机本身故障:如电机的轴承磨损、转子铁芯松动等机械故障,或者电机的电路部分出现故障(如绕组短路、断路)都会导致电机转速变慢。 4. 电机散热不良:如果电机的散热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电机过热,电机的性能会下降,转速也会降低。

网友B:
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调速时,励磁是额定状态,既315V  18A。不知道你那什么原因励磁电压降到150V?这样在带负载时转矩下降(或者说运行曲线特性变软)。

检查励磁电压下降的原因,

我公司原来一台单臂刨,用590改造后,出现一次励磁电压变低的故障,原来设定220V励磁电压,变成55V。挂空挡调速正常,带床面子走速度很低,吃刀就不动了。

  • xiongguangjv楼主

    励磁整流模块换了,励磁电压还是上不来,这种问题是不是提前弱磁了,我现在准备把进线电压提高到额定电压,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B:
你电机问题不往电工栏目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