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威纶通的触摸屏,选哪个好?

楼主(2024-10-23):
请问市面上的触摸屏,信捷,昆仑通态和威纶通哪个更好用,功能更全面?

网友A:
威纶通厂家说:威纶通好用。昆仑通泰厂家说:昆仑通泰好用。哈哈

网友B:
信捷的没用过,mcgs和威纶通的功能都还够用,这个还是看个人使用习惯。mcgs是变量先定义,定义好了,随时使用;威纶通是随用随定义。两家的脚本功能也都可以。

网友C:
各有特色,看使用习惯。

网友D:
看你要什么高级功能了

普通应用

都差不多

就是软件习惯而已

网友E:
看你有没有对高等级别功能需求,昆仑通泰可以超出你的想像

  • assa1771楼主

    应该没有,高等级需求我就用组态软件了

网友:
  • assa1771楼主

    昆仑通态的问题是资料太少了。官网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卖了。威纶通的资料就很齐全,不用动不动就去找供应商

网友F:
如果只在这三个品牌中选的话,推荐威纶通,功能很全面,当然如果之前有使用过昆仑或信捷,习惯对应的组态风格,也可以考虑;而且国产还有一个HMI品牌也很好用,比如步科HMI,软件对新手很友好,容易上手,功能很丰富全面,售后技术服务很好,性价比很高;以上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