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电工知道

楼主(2024-10-23):
各位老湿好:我想以电机的转向来控制一个控制回路,当电机正转时该控制回路通路,电机反转时该控制回路断开,比如用这个控制回路控制一盏照明灯,当电机正转时灯亮,电机反转时灯灭。请问用什么元件可以检测电机的转向并输出信号控制控制回路的通断呢??并且不需要使用PLC的,直接可以检测电机转向并输送信号控制继电器的。

网友A:
单纯的从电机这边,貌似不太好判断。感觉是看负载。如果负载是风机、水泵,可以通过压力检测来判断

网友B:
电机正反转用什么控制?

网友C:
启动电机的接触器辅助触点,用就完了。

  • jielaoban楼主

    我咋就没想到呢,谢谢了!!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jielaoban: 辅助触点不够你用时,可以在接触器线圈并联同样电压的继电器,触点要多少都有。

网友D:
调试时确定好正反转,而后通过接触器的NO触点控制就行了

网友E(2025-01-03):
电机线并联一个相序保护继电器,用相序保护继电器触点控制灯

网友F:
以负载的运行方向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