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求助

楼主(2024-10-24):
4-20ma 四线制,经过隔离栅,接到 7K02模板,,隔离栅输入和输出都有电流信号,程序显示不对,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A:
监控程序数据看

网友B:
有电流信号不一定对,量程转换对不对,参数设定对不对?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网友C:
程序里转换时量程范围设置检查一下吧

网友D:
设置不对引发

网友E: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对,差一下模拟量模块的手册吧

网友F:
量程卡设置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