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转换器与串口服务器比较

楼主(2024-10-25):
ModbusTCP/ModbusRTU是一款可以直接将ModbusRTU协议透传转换成ModbusTCP(以太网协议)的高度灵活产品

它重点应用于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昆仑通态、威纶、步科触摸屏等具有ModbusTCP驱动的上位监控软件

同时也可以连接PLC(比如西门子S7-200 Smart、S7-1200、S7-1500;上述三种PLC内部具有modbusTCP通讯库,可以直接调用且无需另行收费)、DCS系统,只要他们具有以太网的ModbusTCP协议,

该款协议转换器连接设备应用范围广泛,很多上位机软件或者触摸屏或者PLC都支持ModbusTCP驱动程序

而串口服务器重点是用于个人PC等具有老式的串口通讯协议的产品

如果走以太网通讯需要自己编写驱动,应用范围相对狭窄,不是很灵活

因此不如功能强大的ModbusTCP/ModbusRTU以太网转换器产品

另外该款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只要它是通过软件中的slaveID号来定义从站的站号

01、02、03、04、05、06、15、16功能码都支持

所以在使用时编程没有特殊需要注意的事项,拿来就用、无需额外学习

ModbusTCP与ModbusRTU协议转换是一对一的透明传送

使用大连德嘉ModbusTCP/RTU 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后期维护更换时,不必下载任何程序,只要将ModbusRTU 的通信波特率和本设备的IP地址设置完毕就可立即使用,因为我们的产品是透传型产品,它能将ModbusTCP 协议自动转换成ModbusRTU(485)协议,而不像其它厂家,还需要中间编入数据通信表格等额外步骤

下面进行实例演示(以WinCC连接台达变频器为例):

楼主:
使用我们的Modbus 转换器,它的价格很便宜,无需编程,也无需在WinCC的中安装任何其他的辅助软件,转换器有以太网口,在WinCC选用Modbus TCP协议,用网线与该转换器直接相连实现通讯。该转换器下部有一个Modbus RTU的接线端子,它与ModbusRTU从站设备相连,最多可连接66个从站。
优点:该转换器采用命令循环池策略,能够实现高速以太网与低速Modbus之间通讯的0等待,使ModbusRTU从站设备中的数据立即获取或上位机命令下达

楼主:
下面为参考案例,此转换器从站数量建议接7台,从地址的设置以及到后期的维护,到发现问题都是比较好处理的。
以德嘉兼容S7-200PLC做从站为例,从站站号为66,modbusTCP转RTU参数设置从站数量设置为66个,程序如下

modbusTCP转RTU参数设置:

wincc建立ModbusTCP驱动:

连接地址为:192.168.1.10

建立变量:

运行画面如下:

楼主(2025-02-27):
大连德嘉出品的ModbusTCP/RTU四口协议转换器,因其超高的性价比及便捷稳定的通讯方式,深受新老客户的欢迎。
1、首先,该产品具有ModbusTCP转RS485的功能,能够连接Modbus485仪表;
2、另外,它本身也是一个四口的工业交换机。
当S7-1200或S7-200SMART PLC需要连接2个以上设备时,如连接1个触摸屏以及一台上位机,那么肯定会需要用到交换机,我们的四口Modbus产品就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这也只是其二的优点。

优点3:在S7-1200或S7-200SMART PLC当它与多个Modbus仪表通讯时,编程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需要调用多个编程块。
如果使用我们的四口ModbusTCP驱动就可以非常省事,只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就够了!而且它使用的是透传方式,能够不用编程,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

另外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当你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设备时,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Modbus设备停电,对于S7-1200或者S7-200SMART PLC通过RS485接口进行通讯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延时,因为没有上电的modbus从站设备,它始终在循环周期里面占用了等待时间,使正常的通讯时间受到延时的阻碍,使通讯变得非常的缓慢,而我们的四口ModbusTCP/RS485设备,内部有非常精妙的算法当它发现所连接的从站设备处于故障或断电状态时,它将自动跳过该设备直接与下一设备进行循环通讯。
所以说它的通讯刷新要远远高于S7-1200或S7-200SMART PLC内部使用RS485编程来的更稳定,更快速。

尤其在大批量的小型设备上,肯定会使用到工业交换机。使用上面的方式就非常完美了,而且布线也非常紧凑,还节省了空间!

楼主:
大连德嘉出品的ModbusTCP/RTU四口协议转换器,因其超高的性价比及便捷稳定的通讯方式,深受新老客户的欢迎。
1、首先,该产品具有ModbusTCP转RS485的功能,能够连接Modbus485仪表;
2、另外,它本身也是一个四口的工业交换机。
当S7-1200或S7-200SMART PLC需要连接2个以上设备时,如连接1个触摸屏以及一台上位机,那么肯定会需要用到交换机,我们的四口Modbus产品就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在S7-1200或S7-200SMART PLC当它与多个Modbus仪表通讯时,编程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需要调用多个编程块。
如果使用我们的四口ModbusTCP驱动就可以非常省事,只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就够了!而且它使用的是透传方式,能够不用编程,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
当你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设备时,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Modbus设备停电,对于S7-1200或者S7-200SMART PLC通过RS485接口进行通讯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延时,因为没有上电的modbus从站设备,它始终在循环周期里面占用了等待时间,使正常的通讯时间受到延时的阻碍,使通讯变得非常的缓慢,而我们的四口ModbusTCP/RS485设备,内部有非常精妙的算法当它发现所连接的从站设备处于故障或断电状态时,它将自动跳过该设备直接与下一设备进行循环通讯。
所以说它的通讯刷新要远远高于S7-1200或S7-200SMART PLC内部使用RS485编程来的更稳定,更快速。

尤其在大批量的小型设备上,肯定会使用到工业交换机。使用上面的方式就非常完美了,而且布线也非常紧凑,还节省了空间!

楼主:
最近客户使用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分别使用了一个单口和一个四口的,反馈问题通讯速度慢,在现场连接了9台485设备用来WinCC采集数据监控,单口和四口分别连接了6个从站和3个从站,每个从站需要读十多个地址,通讯波特率为38400。        如果转换器使用过程中,通讯速度比较慢,可以把485侧的波特率改高一些,然后上位机比如连接WinCC,画面的上建变量的更新周期一定不要选择“有变化时”,因为这种的是连接PLC时用到的,是PLC主动发给WinCC命令的,这样会导致模块时不时的掉线,建议更新周期选择“250ms”,这种方式为WinCC主动发送命令的,这样通讯速度会更快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组态王等其他软件也类似这种操作。1439cc5d8d613dc1052a211959b0e5e9_2aed855644c754ab3347c884a7d10bb90028817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