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PLC怎么通过云网关远程监控上下载程序

楼主(2024-10-25):
串口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与云网关的结合使用,为工业自动化领域提供了更加灵活高效的远程监控及程序上下载解决方案。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维护效率,还能极大降低因地理位置限制所带来的成本开销。下面将详细介绍如何通过云网关实现对串口PLC的远程访问与控制。

. 了解基础架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整个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串口PLC云网关以及云端平台客户端软件。其中,云网关起到了桥梁作用,它一端连接着现场的PLC设备,另一端则通过互联网与远端的操作者相连。这种架构使得即便是在没有固定IP地址的情况下,也能够轻松实现跨网络边界的通信。

. 选择合适的云网关

支持协议:蓝蜂物联网边缘计算网关支持三菱、西门子、台达、信捷等多种主流PLC和触摸屏协议(Modbus RTU, Modbus TCP等),真正做到即插即用,无需编程。

稳定性与可靠性:应用层使用动静分离、负载均衡、集群等技术,保证在高并发、大访问的情况下服务保证稳定运行。

安全措施:采用双向SSL/TLS数据加密传输、网关与平台双向加密数据传输,保证无法被窃听或监听

易用性:良好的界面设计和文档支持可以简化配置流程。

. 配置云网关示例)

3.1虚拟网络工具配置说明

登录成功后,点击“绑定设备”,填写对应信息,SN编号在每台设备上都有贴出。

第三步: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和PLC通讯的通讯口,本文以【RS485】为例,并点击后方【配置】按钮:

第四步:在配置界面中,需要将串口参数设置和实际PLC参数设置一致(不同型号PLC参数不一致,以实际参数为准),完成后点击【保存】。之后点击【下一步】。

例如:西门子PLC串口参数默认为9600、8、偶、1;

          三菱PLC串口参数默认为9600、7、偶、1;

          海为PLC串口参数默认为19200,8,无,2;

          丰炜PLC串口参数默认为19200,7,偶,1。

          如果修改了默认参数请按照修改过的参数为准。

第五步:进入“本地虚拟串口配置”,配置相关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开始创建】。

注意:此处COM口为虚拟串口驱动创建(本案例为COM2和COM3),此处任意选择一个COM口,在下位机操作软件中选择另一个虚拟串口进行通讯。必须选择上文中生成的一对虚拟串口。

第六步:弹出连接已成功建立,说明网关与虚拟网络工具已经建立连接,此时可以进行PLC程序的下载等操作。

第六步:当【远程下载工具】提示连接已经成功建立后,不要关闭工具,此时需要保证网关在线,不要断电。返回桌面,打开下位机编程软件对下位机进行操作,如果建立成功并有数据通讯,可以看到连接状态窗口界面中的箭头在流动。

3.2 PLC串口应用案例

第一步:打开V4.0 STEP 7 MicroWIN SP9软件,点击【设置PG/PC接口】进行端口配置,步骤如下图:

第二步:建立通讯

点击【通信】→【双击刷新】,让软件扫描到PLC,选择对应的PLC,点击确认。

第三步:下载程序

需要先将PLC设置成STOP状态。点击下载程序按钮即可。

网友A:
网关 物联网盒子

远程编程 数据采集 这些功能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