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轴实时变速程序

楼主(2024-10-26):
控制要求:运动轴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多段速无缝切换,我们称为实时变速,在实时变速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对电机位移值

的比较,再修改速度,从而达到实时变速的目的。

接通M00一次,电机先以100%的速度起步,正向运行,总位移长是50000的脉冲;

当电机运行到5000的脉冲位置时,电机速度切换到300%;

当电机运行到15000的脉冲位置时,电机速度切换到500%;

当电机运行到30000的脉冲位置时,电机速度切换到800%;

当电机运行到40000的脉冲位置时,电机速度切换到400%;

当电机运行到45000的脉冲位置时,电机速度切换到200%;

运动轴程序在时序环编辑,先给启动信号,设定电机初始速度,然后将电机运行的位移量设置到50000,往下程序

就是对电机运行的位移量进行比较,用“逻辑比较”的指令,然后就直接用“速度控制”指令改变速度,这样就可以

实现电机速度无缝切换。

实时变速用到的指令:速度控制、单轴运动、逻辑比较、单轴等待。

我们在时序环0中编写程序:

第00步:等待<M0 变速按钮>通信号连续保持1次扫描

第01步:速度控制_单轴A1 ,常数值:100

第02步:单轴运动,方式:增量,方向:+,轴号A1,位移值:50000

第03组:将参数1与参数2的值进行比较作为条件

第04步:速度控制_单轴A1 ,常数值:300

第05组:将参数1与参数2的值进行比较作为条件

第06步:速度控制_单轴A1 ,常数值:500

第07组:将参数1与参数2的值进行比较作为条件

第08步:速度控制_单轴A1 ,常数值:800

第09组:将参数1与参数2的值进行比较作为条件

第10步:速度控制_单轴A1 ,常数值:400

第11组:将参数1与参数2的值进行比较作为条件

第12步:速度控制_单轴A1 ,常数值:200

第13步:单轴等待-轴号A1,等待轴状态:停止状态

想了解更多JENASI(简纳思)PLC控制逻辑,请持续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