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下FP-XH系列PLC中进行MODBUS通信时,要将PLC中的I/O地址(例如X0

楼主:
-X30
)对应到MODBUS地址,首先需要了解松下PLC与MODBUS地址的映射关系。
松下PLC的I/O地址需要通过以下方式转换成MODBUS地址格式:
输入继电器(X区):通常对应MODBUS地址的0x
区(离散输入区)。
输出继电器(Y区):通常对应MODBUS地址的1x
区(线圈区)。
内部寄存器(R区、DT区等):对应MODBUS的3x
和4x
区(保持寄存器区)。
假设客户的MES系统需要读取输入状态(X0-X30):
在MODBUS协议中,0x
区(离散输入)是只读区,通常从地址 10001
开始。
松下PLC的输入继电器(X区)可以直接映射到
。。。。。。。。。。详情私聊
杨安0731楼主
我这两天不在现场,之后进车间再试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2024-10-31):
自己录制的视频讲解,可以参考:
松下FPXH实现Modbus TCP\RTU\ASCII\Socket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1、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XH系列PLC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PLC可以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6829792914309662?utm_source=xiguastudio
2、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Modbus TCP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Modbus之01、02、03、04、05、06、15、16和23功能码,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7173400292852238?utm_source=xiguastudio
3、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讲解了UNITSEL、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77555024322920990?utm_source=xiguastudio
4、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0H做Modbus RTU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主站,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Modbus之01、02、03、04、05、06、15、16和23功能码,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7936335206089229?utm_source=xiguastudio
5、松下FPXH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
https://www.ixigua.com/6978137252325130789?utm_source=xiguastudio
6、松下FPXH系列PLC使用Socket编程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的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78678615147807239?utm_source=xiguastudio
7、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通用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79037114625163806?utm_source=xiguastudio
8、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通用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松下FPXH做通用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和MTRN指令,程序实现了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收发8个字节数据功能。
https://www.ixigua.com/6979489042236703262?utm_source=xiguastudio
杨安0731楼主
感谢大佬,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