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小白必看 !!! 解剖PLC

楼主(2024-10-26):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是现代工业自动化系统中的核心组件,它通过各种模块实现对复杂工业过程的控制和监测。PLC的模块化设计使其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够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配置。以下是PLC系统中的主要模块及其功能。电源模块电源模块是PLC系统的基础组件,它将外部的交流电源转换为PLC内部所需的直流电源。大部分PLC采用开关式稳压电源供电,确保系统稳定运行。中央处理单元(CPU)模块CPU模块是PLC的核心,负责执行用户编写的控制程序。它由微处理器、存储器和必要的接口电路组成。CPU模块的性能直接影响PLC系统的处理速度和控制能力。它通过扫描输入信号、执行逻辑运算、刷新输出信号来实现对工业过程的控制。输入/输出(I/O)模块I/O模块是PLC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桥梁,分为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输入模块:用于接收来自传感器、开关等设备的信号。输入模块可以是数字输入(DI)或模拟输入(AI)。数字输入模块处理开关量信号,如按钮和限位开关;模拟输入模块处理连续变化的信号,如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输出模块:用于将PLC的控制信号传递给执行机构,如电磁阀、继电器和电机。输出模块同样分为数字输出(DO)和模拟输出(AO)。数字输出模块控制开关量设备,模拟输出模块控制需要连续变化的设备。通讯模块通讯模块使PLC能够与其他控制系统、计算机或网络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常见的通讯协议包括Ethernet/IP、Modbus、PROFIBUS等。这些模块确保PLC系统能够集成到更大的自动化网络中,实现远程监控和数据采集。特殊功能模块为了满足特定的控制需求,PLC系统还可以配备各种特殊功能模块,如:高速计数模块:用于处理高速脉冲信号,常用于位置控制和速度测量。定位模块:用于精确控制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位置。温度控制模块:用于采集和控制温度信号,常用于过程控制。人机界面(HMI)模块HMI模块提供用户与PLC系统交互的界面,通常包括触摸屏或显示器。通过HMI,操作人员可以监控系统状态、修改控制参数和查看报警信息。存储器模块存储器模块用于存储PLC的系统程序、用户程序和运行数据。根据存储介质的不同,存储器可以分为只读存储器(ROM)和随机存取存储器(RAM)。ROM用于存储系统固件,RAM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和用户程序。PLC系统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够满足各种复杂工业控制需求。电源模块、CPU模块、I/O模块、通讯模块、特殊功能模块、HMI模块和存储器模块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PLC系统。每个模块都有其特定的功能,确保PLC系统能够高效、可靠地运行。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资料

网友A:
好帖子  收藏了  这种不错,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