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如何直连wincc

楼主(2024-10-28):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导轨式安装简洁方便节省空间。

楼主:
客户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S7-1500CPU连接6台HMI设备
触摸屏选用了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正常smart line是不能用于1500CPU的,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了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可以使本来不能连接的2台设备实现连接通讯,而且1500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的数量不仅仅是4台,因为该多功能交换机产品实现了协议转换功能,走的是S7-300的TCP通讯协议,占用的是以太网通讯资源数量,理论上最多可以连接54台smart line 触摸屏。

楼主(2024-11-29):
下图为客户项目中使用一台S7-1200与5台smart line 触摸屏连接通讯示意图:
注: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分为A型和S型,俩者价格和用法都是一样的。
A型是可以同时连接2台S7-1200CPU,但是需要占用3个IP地址;
S型适用于只连接一台CPU的用法,只占用一个IP地址。
如果只有一台PLC的话,建议使用S型,设置IP地址和后续检修都会相对简单些。

楼主:
接续上文,一台S7-1200与1台smart line 触摸屏连接通讯视频。
设置简单,通讯迅速稳定,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又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整套产品均使用西门子设备,大气上档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为客户项目中使用一台S7-1200与5台smart line 触摸屏连接通讯示意图:注: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分为A型和S型,俩者价格和用法都是一样的。A型是可以同时连接2台S7-1200CPU,但是...

不错的方案

楼主:
Smart IE精彩系列触摸屏可以使用多功能交换机与S7-300 PN、S7-1200和S7-1500系列PLC连接,这样便降低了客户的工程造价,也给客户的选型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客户使用的是S7-1500专用的触摸屏,价格高,供货周期长,而且连接时一般也需要一个交换机,有点不太方便,因为你还需要对1500进行调试、编程,以及对触摸屏进行编程调试;而大连德嘉的交换机不仅能够完成这种接口的需求(它本身自带4个网口,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些基本调试功能),除了这些连接smart触摸屏、和上位机通讯以外,它还可以当做普通的交换机来用,为降低工厂造价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1f5d6e8caf14208d5b59f2335d29c54.jpg

楼主(2025-03-27):
smart如何连接InTouch
InTouch 连接设置这里通过 Smart(PPI)以太网转换器连接后,该 200SMART PLC 的IP 地址就可以认为是192.168.1.10,即下面的 IP 地址 192.168.1.10
安装西门子 S7TCP 驱动程序“DASSIDirect”;开始菜单/程序/Wonderware/SystemManagement Console 程序,在 DAServer Manager 下,找到“SIDirect DAServer”。这里安装驱动程序必须安装 DASSIDirect2.0 版本,其它版本不支持!右击“Configuration”,在菜单中选择“Add PortCpS7 Object”; 右击“New_PortCp_000”并选择“Add S7Cp Object”,加入一个 S7300 或者 S7400 的站点;只需要将该转换器的IP地址填入,其他参数默认。
选择“Device Group”属性页。,右键点击“Device Group”对话框中的空白地方,选择“Add”,添加一个 Device Group,将“Topic_0”改为需要的名称,比如“switch-s”,这个名称需要在 INTOUCH 中使用。
右击“ArchestrA.DASSIDirect”,选择“Activate Server”来启动此DA Server。
打开 INTOUCH 软件,工具/配置/访问名,添加访问名来对应 DA Server 中的S7TCP站点中的 Device Group;在“访问名”中填入“S7-300TCP”,在“应用程序名”中填入“DASSIDirect”,“主题名”中填入“switch-s”
选择“标志名字典”,新建 S7-300 的变量,填入“标记名”,如:“a”;选择“访问名”,如“S7-300TCP”;在“项目” 中,填入 S7PLC 的地址,如“db1,w0”,对应 VW0。

楼主(2025-07-14):
我们推出了多种型号的迷你转换器,针对S7-300、S7-200、S7-200 SMART系列PLC,将MPI或PPI接口转换成网口,可以通过网线连接编程软件STEP7 、STEP7-MicroWIN、STEP7-MicroWIN SMART以及监控软件WinCC、组态王、力控、还有KepwareOPC 、 PC Access等

今天介绍下S7-200以太网模块ETH-PPI,它是PPI口转成以太网接口的转换器

       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 。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WinCC 中的 I、Q、M、DB1 (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Q 、M、 V 一 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

      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ETH-PPI 对 S7-200 进行 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

楼主:
最近客户咨询smart 200 连接WinCC通讯,而且现在柜子空间有限已经加不了其他设备了,有什么好方法吗,急的火上墙了。
针对客户的这种需求,隆重跟大家推荐迷你型ETH-PPI
它正是满足了客户这种不想通过OPC的方式与WinCC通讯的使用需求,可以实现smart直连WinCC,不需要PC ACCESS,大幅提高了通讯的稳定性,而且价格非常低,迷你型ETH-PPI,它即可以给S7-200用,也可以给S7-200SMART 用,与WinCC通讯的话,都是通过直连的方式,不需要OPC软件,适用的范围更广。

楼主: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楼主:
两台200smart 2台WinCC组网通讯方案客户手里面有2台S7-200 SMART 2台WinCC想实现直连的方式互相通讯这样的情况,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一台导轨式多功能交换机A型即可不仅S7-200 smart 与WinCC之间可以实现直连通讯(不需要OPC中转),而且2台S7-200SMART之间也可以互相通讯(改多功能交换机不仅具有特殊的协议转换功能,其本身也可作为普通交换机使用)

楼主(2025-08-19):
客户有WinCC直连Smart 200通讯需求的很多,预算又不是特别多。 这里隆重推荐下我们的:ETH PPI,它可以说是专为Smart 200(老200)与WinCC直连通讯设计的(无需OPC软件),尤其适用S7-200SMART 经济型的PLC(比如CR20s/CR30s/CR40s/CR60s)价格还特别亲民,关键是稳定好用。fea61077b743183865d9fc81eb98e27d_01f5a63c33744cc5b13040cfa8fc7d83_w_w.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