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形接法的问题

楼主(2024-10-28):
各位前辈好。

我这里有个问题,380V的电路上用星形接法接了3个2kw的负载,总功率是按照6kw计算么?

我是这么计算的,但是算电流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了。

在前面算漏电保护断路器的时候,电流是6000/(380*1.732)=9.11A,但是到了后面,给每个负载做断路器的时候,因为每个负载2000w,每相的电流就是2000/(380*1.732)= 3A,所以,到底是哪种是正确的?

网友A:
你这就相当于3相单独每相接2KW的负载啊,那你单相的电压是220V啊

网友B:
有问题吗?3个3A并联是9A正确啊!

再告诉你,2KW 电机选16A断路器,总开关选32A断路器。

网友C:
下面的正确,单个设备算功率,功率相加是总功率,单个设备算电流,总电流也是所有设备相加。

网友D:
算功率不能刚刚好,最好余留20%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