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电机刹车线圈接线

楼主(2024-10-28):
有没有老哥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住友电机刹车线圈进线端与出线端都是直流正电,没负极,N是固态继电器过来的dc,m是整流器过来的dc,没有负极线圈怎么产生的磁力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为啥看不见图片

网友B:
住友电机刹车线圈在接线时,如果你发现进线端和出线端都是直流正电,且没有明显的负极,这种情况下,通常可能会涉及到以下几点:

  1. 固态继电器的接法: 如果固态继电器的输出为DC信号,且你在刹车线圈的两端都测到了正电位,可能是因为该继电器的负极(或者说返回路径)未正确接入电路,导致刹车线圈两端处于同一电位。检查固态继电器是否与电源正确连接,并确认固态继电器的正负极是否正确接入了刹车电路。

  2. 整流器接线: 整流器通常将AC电源整流为DC电源,为刹车线圈提供直流供电。如果整流器和固态继电器之间的连接有误,例如整流器的负极没有正确接入,则会导致刹车线圈两端同为正极电位。请检查整流器的正负极是否正确连接,并且负极是否已经通过正确的路径接入了电源的负极。

  3. 刹车电路的返回路径: 刹车线圈需要一个完整的电流路径才能产生磁力。若缺少负极接入,电路不闭合,刹车线圈无法产生磁力。可以重点检查固态继电器和整流器之间是否有连接问题,确保负。。。。。详情私聊

网友C: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