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机械臂的控制

楼主(2024-10-28):
机械臂控制的核心关键:

  1. 机械臂运动学模型:

    • 根据机械臂DH参数,建立机械臂的运动学模型。

    • 实现逆运动学算法,用于计算舵机旋转角度以实现目标姿态。

  2. 传感器数据处理:

    • 实现传感器数据读取和处理函数,用于检测机械臂当前位置和姿态。

    • 处理传感器数据,获取机械臂的当前位置和姿态信息。

  3. 机械臂控制逻辑:

    • 根据运动学模型和逆运动学算法,实现机械臂的控制逻辑,包括舵机控制、位置控制等

其中,运动学和动力学建模和求解是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内容,一般视机械臂的构成不同的机构学基础理论结合已知条件(主要是几何和力学的)建立方程分析求解。

以下是一个关于机械臂控制的简单的常规实现过程,这里假设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型是已知的;机械臂用常规PID进行控制,并对运动时的机械臂动力进行重力补偿以便减小误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定义机械臂的DH参数

struct DHParameter {

    double alpha; // 关节扭角

    double a; // 连杆长度

    double d; // 连杆偏距

    double theta; // 关节角

};

// 机械臂的DH参数数组,每个关节对应一个结构体

DHParameter dhParameters[6] = {

    // 这里填写实际的DH参数

};

// PID控制参数

struct PIDParams {

    double Kp;

    double Ki;

    double Kd;

};

PIDParams pidParams[6] = {

    // 这里填写实际的PID参数

};

// 辅助函数:检查目标位置是否在机械臂的工作空间内

bool IsWithinWorkspace(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z) {

    // 这里实现工作空间检查

    // 根据机械臂的物理限制判断目标位置是否可行

    // 返回true表示在工作空间内,返回false表示超出工作空间

    return true; // 示例:总是返回true

}

// 辅助函数:计算正运动学

void ForwardKinematics(double *jointAngles, double *position) {

    // 这里实现正运动学算法

    // 根据关节角度计算机械臂末端的位置

    // 更新position数组

}

// 辅助函数:计算逆运动学

int InverseKinematics(double targetX, double targetY, double targetZ, double *jointAngles) {

    // 安全检查:目标位置是否在机械臂的工作空间内

    if (!IsWithinWorkspace(targetX, targetY, targetZ)) {

        return -1; // 目标位置超出工作空间,返回错误

    }

    // 这里实现逆运动学算法

    // 根据目标位置计算每个关节的角度

    // 更新jointAngles数组

    // 示例:这里只是简单地赋值,实际需要复杂的计算

    for (int i = 0; i < 6; i++) {

        jointAngles[i] = (MAX_ANGLE[i] - MIN_ANGLE[i]) / 2; // 中间值作为示例

    }

    // 安全检查:关节角度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

    for (int i = 0; i < 6; i++) {

        if (jointAngles[i] < MIN_ANGLE[i] || jointAngles[i] > MAX_ANGLE[i]) {

            return -1; // 关节角度超出限制,返回错误

        }

    }

    return 0; // 成功

}

// 辅助函数:PID控制算法

void PIDControl(double *currentAngles, double *targetAngles, double *deltaAngles) {

    // 这里实现PID控制算法

    // 计算每个关节的角度偏差

    // 更新deltaAngles数组

}

// 主函数

int main() {

    double targetPosition[3] = { /* 目标位置的X坐标 */, /* 目标位置的Y坐标 */, /* 目标位置的Z坐标 */ };

    double jointAngles[6] = {0};

    double deltaAngles[6] = {0};

    // 调用逆运动学函数计算关节角度

    if (InverseKinematics(targetPosition[0], targetPosition[1], targetPosition[2], jointAngles) == 0) {

        // 调用PID控制函数计算关节角度偏差

        PIDControl(jointAngles, targetAngles, deltaAngles);

        // 控制机械臂移动到计算出的关节角度

        // 这里应该是与硬件通信的代码

        printf("关节角度计算成功:");

        for (int i = 0; i < 6; i++) {

            printf("%f ", jointAngles[i]);

        }

        printf("\n");

    } else {

        // 处理逆运动学计算失败的情况

        // 例如,可以设置机械臂进入安全模式或报告错误

        printf("逆运动学计算失败,目标位置超出工作空间或关节角度超出限制。\n");

    }

    return 0;

}

楼主:
机械臂的重力补偿算法主要目的是提高控制精度和效率,通过减少或消除重力对机械臂运动的影响来实现。以下是一些方法:

 1. 动力学方程和重力补偿

实现重力补偿的步骤
1. 估计重力矩:计算或估计机械臂在每个关节位置的重力矩。
2. 计算雅可比矩阵:雅可比矩阵是描述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的速度与关节速度之间的关系。
3. 计算重力补偿项:使用机械臂的几何特性和扭矩平衡原理来计算重力补偿项。
4. 应用PD控制:在PD控制器中加入重力补偿项,以改善控制性能。

以下是展示如何实现重力补偿的PD算法。

FUNCTION_BLOCK RobotArmController

VAR_INPUT

    q_d: ARRAY[1..6] OF REAL; // 期望关节位置

    q: ARRAY[1..6] OF REAL;  // 实际关节位置

    qd_d: ARRAY[1..6] OF REAL; // 期望关节速度

    qd: ARRAY[1..6] OF REAL;  // 实际关节速度

END_VAR

VAR_OUTPUT

    tau: ARRAY[1..6] OF REAL; // 关节扭矩输出

END_VAR

VAR

    Kp: ARRAY[1..6] OF REAL; // 比例增益

    Kd: ARRAY[1..6] OF REAL; // 微分增益

    G: ARRAY[1..6] OF REAL; // 重力补偿项

    i: INT; // 循环索引

END_VAR

// 初始化PD控制器参数

METHOD PUBLIC Init(WITH Kp_IN: ARRAY[1..6] OF REAL; Kd_IN: ARRAY[1..6] OF REAL)

BEGIN

    FOR i := 1 TO 6 DO

        Kp[i] := Kp_IN[i];

        Kd[i] := Kd_IN[i];

    END_FOR;

END_METHOD;

// 计算重力补偿项

METHOD PUBLIC CalculateGravityCompensation(WITH q: ARRAY[1..6] OF REAL)

BEGIN

    // 这里需要根据实际机械臂的动力学模型来计算重力补偿项

    // 以下为示例,实际计算更复杂

    FOR i := 1 TO 6 DO

        G[i] := sin(q[i]) * 9.81; // 假设重力补偿只与关节角度有关

    END_FOR;

END_METHOD;

// PD控制算法与重力补偿

METHOD PUBLIC PDControl

BEGIN

    FOR i := 1 TO 6 DO

        tau[i] := Kp[i] * (q_d[i] - q[i]) - Kd[i] * (qd_d[i] - qd[i]) + G[i];

    END_FOR;

END_METHOD;

END_FUNCTION_BLOCK

`RobotArmController`的功能块包含了PD控制算法和重力补偿。其中,

VAR_INPUT``VAR_OUTPUT部分定义了输入和输出变量

Init方法用于初始化PD控制器的比例和微分增益

CalculateGravityCompensation方法用于计算每个关节的重力补偿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