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 485 通讯报错

楼主(2024-10-28):
MB_MASTER” 指令   写一个指令的时候不报错   写两个(一个读  一个写 )的时候   第二个指令就会报错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半双工通信模式没写好,造成同一时间收发并行,正确的作法是前一个通信完成驱动下一个通信触发,轮询方式

  • hfhewei楼主

    没有同一时间 第一个不工作的时候 第二个只要接通EN就报错 ( REQ没有接通的情况下)

网友B:
有报错代码你看看啥意思就行

  • hfhewei楼主

网友C:
在S7-1200 PLC中使用 MB_MASTER 指令时,如果在同一个循环中使用了两个或更多个 MB_MASTER 指令(一个用于读,一个用于写),而第二个指令报错,通常是因为S7-1200 PLC的Modbus通讯特性所引起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 避免在同一循环内调用多个 MB_MASTER 指令

S7-1200 PLC中的 MB_MASTER 指令一次只能处理一个Modbus请求,因此可以将读和写指令分开执行,避免在同一个PLC循环内执行多个Modbus请求。可参考以下方式实现:

  • 方法一:先执行读操作,当读完成后,再执行写操作。

  • 方法二:将读写操作分配到不同的循环周期,比如设置一个状态机,交替执行读写指令。每个循环内只执行一个 MB_MASTER 指令,这样可以避免冲突。

;......详情私聊

网友D:
自己录制的视频讲解,可以参考:

一、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2382415174271551?utm_source=xiguastudio

二、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3140919598055977?utm_source=xiguastudio

三、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RTU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4063234578317865?utm_source=xiguastudio

四、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RTU从站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4631348785152549?utm_source=xiguastudio

五、西门子S7-120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7275732829852729895?utm_source=xiguastudio

六、西门子S7-120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7276678714685915702?utm_source=xiguastudio

七、西门子S7-1200实现自由格式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做自由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相关等指令。通信实现PLC先发送串口调试助手8个字节数据,而后串口调试助手返回PLC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7277401325992673852?utm_source=xiguastudio

八、西门子S7-1200实现自由格式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做自由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相关等指令。通信实现调试助手先发送给PLC之8个字节数据,而后PLC返回调试助手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727817132774644178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E:
8180报错可能硬件初始化没有弄好,需要在硬件接口那设置好波特率,将波特率设置一致便可以解决。

楼主:
已解决  MB master  指令要用同一个背景数据块

网友F:
其实485一般用完成位和错误位激活一下个读写,但遇到过既没有完成位也没有错误位,直接卡死

网友G(2024-12-17):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G: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G(2025-03-12):
在同一个循环中,该指令不可以出现大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