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常见故障及对应处理方案交流高压电动机

楼主(2024-10-29):
- 故障分析 -

交流高压电动机的故障原因很多,为此,很有必要针对各类故障,探索出一套针对性的给出了明确的故障处理方法,提出了有效采取的防范措施,及时排除高压电机发生的故障,使高压电动机故障率逐年降低。

高压电机的常见故障出现在哪些方面?应该怎么处理?

故障类型

一、电机冷却系统故障

二、电机转子故障

三、高压电机定子线圈故障

四、轴承故障

五、绝缘击穿

故障类型

一、电机冷却系统故障

故障分析

由于生产需求,高压电机开动频繁,振动大,机械冲力大,很容易导致电机循环冷却系统发生故障,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

,严重时直接破坏主绝缘,导致主绝缘击穿。高压电机受潮导致其绝缘材料电阻值难以达到高压电机规定的要求,致使电机出现故障;高压电机使用年限过长,防晕层与定子铁心接触不良出现电弧,电机绕组出现击穿导致电机最终出现故障;高压电机的内部油污浸入主绝缘之后,容易引起定子线圈匝间短路等,高压电机内部接触不良,也很容易导致电机出现故障。

修理方法

绝缘技术是电机制造和维修环节中重要的工艺技术之一。为保证电动机长时间运行的稳定度,因此必须提高绝缘的耐热能力。在主绝缘内部放置半导体材料或金属材料的屏蔽层,来改善沿面的电压分布。完善的接地系统是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

高压电机最严重的故障是什么

一、高压电机常见故障

电磁方面的故障

1、定子绕组的相间短路

定子绕组的相间短路是电机最严重的故障,将引起电机本身绕组绝缘严重损坏、铁芯烧伤,同时将造成电网电压的降低,影响或破坏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因此要求尽快切除故障电机。

2、一相绕组的匝间短路电机

一相绕组匝间短路时,故障相电流增大,其电流增大程度与短路匝数有关,匝间短路破坏电机的对称运行,并造成局部严重发热。

3、单相接地短路

高压电机的供电网络一般是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高压电机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如果接地电流大于10A ,将造成电机定子铁芯烧毁。另外单相接地故障还可能发展成匝间短路或相间短路,视接地电流大小可切除故障电机或发出报警信号。

4、电源或定子绕组一相断路

电源或定子绕组一相断路造成电机缺相运行,导通相电流增大,电机温度急剧上升,噪声加大,振动加大。要尽快停机,否则将造成电机烧毁。

5、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电压过高,导致定子铁芯磁路饱和,电流急速增大;电压过低,电机转矩下降,带负荷运行的电机定子电流增大,电机发热,严重时烧毁电机。

机械方面的故障

1、轴承磨损或缺油

轴承故障易使电机温度上升,噪声加大,严重时轴承抱死,电机烧毁。

2、电机配件装配不良

电机装配时,螺丝把的不匀,电机内外小盖与轴相擦,造成电机温度高,噪声大。

3、联轴器装配不良

轴的传动力使轴承温度升高,电机振动加大。严重时会损伤轴承,进而烧毁电机。

二、高压电机的保护

1、相间短路保护

即电流速断或纵差保护,反应电机定子烧组相间短路故障。容量小于2MW的电机装设电流速断保护;容量在2MW及以上或容量小于2MW但电流速断保护灵敏度不能满足要求,而且有六根出线的重要电机可装设纵差保护。电机的相间短路保护动作于跳闸;对于具有自动灭磁装置的同步电机,保护还应动作于灭磁。

2、负序电流保护

作为电机匝间、断相、相序接反以及电压较大不平衡的保护,也可作对电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相间短路故障主保护的后备作用。负序电流保护动作于跳闸或信号。

3、单相接地保护

高压电机的供电网络一般为小电流接地系统 ,发生单相接地时,仅有接地电容电流流过故障点,-般危害较小。只有接地电流大于5A时才考虑装设单相接地保护,接地电容电流为10A及以上时,保护可带时限动作于跳闸;接地电容电流为10A以下时,保护动作于跳闸或信号。电机单相接地保护的接线和整定与线路单相接地保护相同。

4、低电压保护

电源电压短时降低或中断后又恢复时,许多电机同时启动,可能造成电压恢复时间过长,甚至不能恢复。为了保证重要电机的自启动,在不重要的电机或者工艺、安全方面的原因,不允许自启动的电机上装设低电压保护,延时动作于跳闸。

5、过负荷保护

长时间过负荷会使电机温升超过允许值,使绝缘老化甚至|起故障。故运行过程中易发生过负荷的电机应装设过负荷保护。根据电机的重要程度及发生过负荷的条件可以设置动作于信号、自动减负荷或跳闸。

6、启动时间过长保护

反应电机启动时间过长,当电机的实际启动时间超过整定的允许时间时,保护动作于跳闸。

7、过热保护

反应任何原因引起的定子正序电流增大或出现负序电流,导致电机过热,保护动作于报警、跳闸。过热禁止再启动。

8、堵转保护(正序过电流保护)

反应电机启动过程中或运行中发生堵转,保护动作于跳阐。对于同步电动机还应增设失步保护、失磁保护、非同步冲击保护。

审核编辑 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