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情况求助

楼主(2024-10-29):
有哪个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脑卡机了

网友B:
修复一下软件,有文件损坏了

网友C(2024-12-01):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D:
没连上控制器吗?

网友E(2025-03-04):
用安装包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卸载重装

网友G(2025-04-11):
没安装好,重装一下,修复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