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子程序复位

楼主(2024-10-30):
请教下,台达PLC 子程序里面置位的软元件 在主程序 要怎样才能把他复位

网友A:
直接RST复位就行了,  如果子程序在执行SET就不能被复位.    要么就再加一层嵌套.

  • Autumn888楼主

    我自己试了下,置位的是可以复位,但是脉冲指令还在发脉冲

网友:
  • 香奈儿

    回复 @Autumn888: 1.实在不行,就要用子程序指令,用M点写程序实现. 2.再跳出子程序时写一笔,复位脉冲指令. 3.把你程序发上来.大家看看如何改.比什么都来得快.

网友B:
用zrst把继电器全部复位

  • Autumn888楼主

    我试了不行,最开始我以为是继电器不能复位,后来才发现继电器是复位了,脉冲指令还在输出脉冲。

楼主:
切换子程序时,m90复位了,脉冲指令还在输出。

  • 香奈儿

    加入M1334 测试看看

网友:
  • Autumn888楼主

    回复 @香奈儿: 我试了加入M1078 可以停止 但是又不能启动了 应该是程序那里有问题 算了不搞了 我把脉冲指令改到主程序了

网友:
  • 一颗小小草

    不要将这个放在子程序中,全部移出来放在主程序。子程序在不引用的时候,里面的M、T、C、D等表现有时候会不一样。

网友C(2025-01-08):
没搞懂啊,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