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洛蒙斯特这个压力变送器 作为流量 统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1-02):
这是连接图

我不明白它是怎么统计流量的。为什么需要那个 三个阀门的 是叫平衡阀吧?

那个3051tg4a差压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三阀组主要是控制正负测量室与引压口的导通或断开

孔板在差压测流量过程当中,属于节流装置,类似还有文丘里等,流体通过节流装置后,流速会变快,压力变小,形成压差,从而通过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

差压变送器不光可以测量压力和流量,还可以测量液位,密度。

本人来自常州天利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从事仪表成套行业二十年有余,主营压力,流量,液位,温度等仪表,各类证书齐全。

网友B:
       你这是差压式流量计,它是利用流体流经孔板时产生的压力差而实现流量测量的。那个阀不叫平衡阀而叫三阀组,中间不接导压管的那个阀才叫平衡阀,正常是关闭的,使用中关闭高、低压阀后, 打开此阀使差压变送器的高、低压室的压力相等即等于压力平衡, 故此得名。变送器就是用来测量孔板前后压力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