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电动机烧毁的预防措施

楼主(2024-11-04):
  避免电动机烧毁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进行正确的技术维护。其主要维护方法有以下六点,小编给大家简单介绍如下:

  1、经常保持电动机的清洁

  电动机在动行中,必须经常保持进风口的清洁。在进风口周围至少3m以内不允许有尘土、水渍、油污和其它杂物,以防止被吸入电动机内部。若这些尘土、油、水被吸入电动机内部,便形成短路介质,损坏导线绝缘层,造成匝间短路,电流增大,温度升高而烧毁电动机。所以要保证电动机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以及良好的通风冷却环境,才能使电动机在较长时间运行中保持在安全稳定的状态。

  2、在额定负荷下工作

  电动机过载运行,主要原因是拖动的负荷过大,电压过低,或被带动的机械卡滞等。当电动机处于过载状态下动行时,就会导致电动机的转速下降,电流增大,温度升高,绕组线圈过热。若长时间过载,电动机在高温下绝缘老化失效而烧毁,这是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因此电动机在动行中,要注意经常检查传动装置运转是否灵活、可靠,随时检查调整传动带的松紧度,联轴器的同轴度,若发现有卡滞现象,应立即停机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运行。

  3、三相电流须保持平衡

  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其三相电流中,任何一相的电流与其它两相电流的平均值之差不允许超过10%,才能保证电动机安全正常地运行。如果单相的电流值与另两相电流平均值超过规定限度,则表明电动机有故障,必须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才能继续运行,否则会发生烧毁电动机的事故。

  4、保持正常温度

  要经常检查电动机的轴承,定子,外壳等

  部位的温度有无异常,尤其对无电压、电

  流和频率监视设施及没有过载保护设施的电动机,温升的监视尤为主要。如发现轴

  承附近的温升过高,应立即停机,检查轴

  承是否损坏或缺油。若轴承损坏,应更换新轴承后方可作业,若轴承缺油,应添加润滑脂,否则轴承会进一步损坏导致塌架,引起扫膛而烧毁电动机。

  5、观察有无振动、噪音和异常气味

  电动机若出现振动,会引起与之相连的机具不同轴度增大,使电动机负载增大,电流升高,温度上升而烧毁电动机。因此,电动机在运行中,要经常检查地脚螺栓、电动机端盖、轴承压盖等是否松动,连接装置是否可靠,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

  噪声和异味是电动机运转异常、产生故障的前兆,必须及时发现并查明原因予以排除,否则就会延误时机,扩大故障,酿成烧毁电动机的重大事故。

  6、保证起动设备正常工作

  电动机起动设备技术状态的好坏,对电动机的正常启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很容易在电动机还没有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就烧毁。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烧毁电动机的原因都在起动设备上。

  起动设备的维护主要是清洁和紧固。接触器触点不清洁会使接触电阻增大,引起发热烧毁触点,造成缺相而烧毁电动机。接触器吸合线圈的铁芯锈蚀及积尘,会使线圈吸合不严,并发出强烈噪音,增大线圈电流,烧毁线圈而引发故障。

  电气控制设备应放在干燥、通风和便于操作的位置,并要定期除尘,紧固各接线螺钉,检查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可靠,机械部位是否灵敏、准确,使其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从而保证顺利启动而不烧坏电动机。

  审核编辑:汤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