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一体机在使用时出现故障常见的排查故障原因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4-11-04):
工业触摸一体机目前在社会生产中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智能化的生产车间、城市智慧安防监控中心都经常用到工业触摸一体机。

电子产品在使用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工业触摸一体机也不例外。那么我们在使用工业触摸一体机的时遇到问题怎么办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几个常见故障检测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一、测电压法:测量电压是维修工业触摸一体机的基础方法,在实践中经常用到。它主要是测量电路和元器件的工作电压,以此来对故障部位和元器件进行判定。测电压又可分为测交流电压和测直流电压两种类别。

测交流电压就是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值来测量工业触摸一体机电源的交流电压值。当然也可在万用表上串联上一个0.1μF左右的耐压足够大的电容来测量场扫描输出电路、行扫描输出电路、视频放大电路等部位的交流部分。用万用表检查其交流电压,然后再与正常状态下所测数值进行比较,以此来判断该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二、测电流法:测量电流是维修工业触摸一体机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用于测量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块的负载电流和工作电流,以此来检测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其电源负载是否正常等等。只要所测得的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的负载电流正常,就可断定该电路的工作状态基本正常。反之,如果其电流与正常值相比变化很大,那就说明该电路有问题,可以对症下药,进行重点检查。

三、观察法:用眼睛直接观察元器件是否烧毁、损坏、变形、变色、破裂以及接通电流后显像管灯丝亮不亮等,这些问题往往就是故障所在或与故障密切相关,找到这些问题,就能很快地判断出问题,从而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

四、测电阻法:测量电阻是维修工业触摸一体机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分为两种测量:一种是测量一体机电路和元器件的对地电阻值,另外一种是测量元器件本身的电阻值。测量电路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可以判别电路的负载是否正常。例如当测量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时,如果负载电阻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这就可很容易地判定故障的所在。当测量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各个脚的对地电阻值时,需要测量其正反向电阻,通常情况下以负表笔接地时测得的阻值为正向电阻,而以正表笔接地时所测得的电阻值当然就为反向电阻了。这就可根据所测电阻值的变化,来和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进行比较,就可判断出故障所在。

当无法清楚地判断故障的具体部位时,可取下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测量晶体管各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和集成电路块各脚与接地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也可大概判断出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的好坏。

五、敲击法:这也是检修工业触摸一体机很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对于虚焊和接触不良等引起的故障。其方法是用绝缘体,如木棍,在加电或不加电的情况下,对有可能出问题的部位,进行轻轻敲打和按压,就可以较容易地发现虚焊和接触不良等故障。

六、换件法:换件法是实用和快捷的检修方法。当你对哪个元器件拿不准时,就可先将其更换掉,换上好的元器件,如果故障消除,就证明原来的元器件有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便测量的元器件更应如此。如高压包(内部绕组短路),高压硅堆(其内部绝缘不好,整流特性差等)以及一些电容电阻等。

七、冷热法: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热稳定性差和一些发热较严重的元器件用此法比较有效。当发现某个元器件温升异常时,可用纯酒精蘸在棉花球上敷于该元器件的表面让其迅速冷却。其原理和硬件超频中的水冷降温法相同。待冷却后再开机,如发现刚才的故障明显减轻或消失,则可初步判断该元器件已热失效或已有问题,可将其更换之。加温法则是和冷却法相辅相成的,当发现元器件热稳定性差时,用冷却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可用烙铁或电吹风等对被怀疑的元器件进行适当的加热处理,然后再开机观察,如发现刚才不明显的故障加重了,那我们就可对该元器件进行重点检查,甚至将其更换。

八、摸温法:直接用手去摸被怀疑的元器件的温度,可很快地判断出问题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查电解电容、变压器、晶体管等部件的异常问题,根据其温度的异常变化、温度升高等现象来发现问题。切记此方法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确保安全作业。

九、干扰法:在业余条件下,用干扰法进行检修也是一种较常见的方法。其方法是用螺丝刀等物去接触该电路的输入端,输入人体感应信号或碰撞时产生的物理性杂波。用来检查视频、中频等电路,然后可根据工业触摸一体机显示屏上的杂波反应,基本上可以断定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其检查顺序应从后级向前级,检查到哪级无杂波反应哪级就有问题,就可对其进行重点检测。

网友A:
泳池加温法则是和冷却法相辅相成的,当发现室内游泳池加热设备热稳定性差时,用冷却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可用游泳池三集一体热泵进行适当的加热处理,那我们就游泳池水泵进行重点检查,甚至将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