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如何连接smart屏

楼主(2024-11-04):
西门子出厂的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是给西门子S7-200/200SMART PLC用的,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好,所以在工程上能够节省很多成本,很多项目上,触摸屏选型方案上大多会选择这个触摸屏。

       大家都知道西门子生产的300PLC,有的CPU是带网口的,如CPU 315-2 PN/DP;而有的CPU是经济型的不带网口的,如CPU314。

       这样如果想要用不带网口的300CPU和西门子SMART触摸屏通讯,就得需要在中间加个转换器了,所以,大连德嘉研发出的S7-300以太网模块ETH-smartIE可以将300PLC和SMART触摸屏通讯起来,将300的MPI口转成以太网口,然后连接SMART触摸屏进行通讯。

楼主:
迷你型ETH-MPI(smartIE)体积小巧,安装携带都非常方便,无需配九针电缆,类似西门子DP头一样大小直接将该以太网转换器插在MPI/DP口上,吻合度非常高!全部使用以太网线,计算机和触摸屏都使用以太网线连接,安装和编程调试都非常的方便,实现了网络化。抗电磁干扰能力达到最高等级,比MPI或DP总线要优越的多,,还可以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楼主:
迷你ETH MPI SMART IE转换器将MPI口转成以太网口的迷你型产品。它体积非常非常小,是直接插在MPI口上的(见下图)

它能同时通过网线连接4台上位机或上位机加触摸屏总数四台。

它可以连接触摸屏、力控、kepware等主流上位软件(使用S7-300TCP协议)

同时也可以连接S7-300编程软件进行程序的上下载调试。

楼主: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将smart line触摸屏标配到S7-1200或者S7-1500的项目中去,中间只需增加一台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即可,一台多功能交换机A型可以同时连接2台S7-1200和3台smart line触摸屏,如果有剩余网口,它也可以作为一台普通的交换机使用,真正的做到多功能,高性价比!

楼主(2024-12-18):
       Smart IE精彩系列触摸屏可以使用多功能交换机与S7-300 PN、S7-1200和S7-1500系列PLC连接,这样便降低了客户的工程造价,也给客户的选型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客户使用的是S7-1500专用的触摸屏,价格高,供货周期长,而且连接时一般也需要一个交换机,有点不太方便,因为你还需要对1500进行调试、编程,以及对触摸屏进行编程调试;而大连德嘉的交换机不仅能够完成这种接口的需求(它本身自带4个网口,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些基本调试功能),除了这些连接smart触摸屏、和上位机通讯以外,它还可以当做普通的交换机来用,为降低工厂造价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5-03-12):
我们经常遇到项目已经投产运行,所有设备已经固定好了,无权进行修改。

而且因为没有源程序,我们也无法进行修改的时候,只能将IP地址映射成我们需要的IP地址。

近期我们遇到一位客户的类似情况,解决方案如下,供大家参考:

原项目中PLC IP地址(IP地址是198.120.1.2)无法更改,而厂级网络平台的电脑IP地址在另一段内(IP地址是192.168.0.100),为了使该厂网络平台能够通过modbusTCP连接该PLC,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了大连德嘉的ETH-NAT网络耦合器,将PLC侧中的IP地址映射成192.168.0.72,顺利的解决了网段不同的问题。

原PLC中有触摸屏和上位机(电脑)已经进行了modbusTCP通讯,而大连德嘉的 ETH-NAT以太网耦合器仅把PLC的IP地址映射到另一网络中(我们称之为外网),而原网络中(我们称之为内网)各种网络设备的IP地址都被物理屏蔽了,实现了内外网络安全隔离。

楼主:
客户有一台S7-300带PN的CPU,型号是:CPU 319-3 PN/DP(西门子订货号6ES7 318-3EL01-0AB0)
想要配一台HMI设备,恰好手里面还有一台Smart line触摸屏(西门子订货号6AV6 648-0CE11-3AX0)
找到我们寻求解决方案。
正常西门子的Smart 精彩系列触摸屏是只能给小型S7-200/200SMART系列cpu使用的,基于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超高的性价比,而且同为西门子品牌,大连德嘉针对性的研发了可以将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应用到其他中型CPU上面的多功能交换机产品。客户的上述应用需求就是典型的案例,可参考以下硬件配置方案:

楼主:
所需硬件:CPU315-2 PN/DP,德嘉S7-PN/ModbusTCP协议转换器,上位机(Modbus Poll)S7-PN/ModbusTCP协议转换器概述:        用于将西门子S7-300、S7-1200/1500、S7-200 Smart、S7-200 CP243等产品转换成Modbus TCP协议(服务端)为电脑或其它系统提供Modbus TCP协议。1、具有网络隔离功能,可将西门子PLC与ModbusTCP侧系统隔离出两个独立的网络。2、两个网口(LAN1和LAN3)。LAN1 用于连接西门子PLC;LAN3用于连接电脑或DCS、MIS、霍尼韦尔的FTE、艾默生的OHI等具有Modbus TCP协议的其它系统。e9dc04c8ad46aeb62bce4fca10b19695_b8dcdea35f5186c340885a456b37cc8600984364.jpg

楼主(2025-05-27):
近日客户咨询有一套西门子S7-300的CPU,型号为CPU312,想要连接KTP700系列的触摸屏,这个触摸屏是带网口的,想要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CPU,由于CPU不带有网口,只有一个MPI口,想要连接该款触摸屏,如果不考虑西门子原装CP343-1,那么想要通过以太网连接该款触摸屏的话,就得用MPI转以太网口的协议转换器。       推荐使用大连德嘉MPI转以太网,型号:Mini ETH-MPI(SmartIE),该款转换器体积非常小,类似DP插头,只要将该款转换器直接插到MPI口上,就能转换为一个网口,从而通过网线连接触摸屏。a0f676d37f3c95450405ada158c19d41_ea7d8380456143b181359e51aabd75bb_w.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