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怎么设置大于35000的数

楼主(2024-11-04):
我有个数据比较要求,显示屏上可以显示大于32767的数,但是plc里面不是这么显示的   大过了就负数了,

求问这个数据比较应该怎么弄

网友A:
把plc里面的变量(就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的这个变量),变量类型设为Uint , Dint ,Udint,LREAL,这几种都行。

  • 小肥飞楼主

    这个咋设置?

网友B:
1、PLC中使用使用双字比较指令即可实现,大于32767的数字比较。

2、监控时选择双字10进制监控就行了。

  • 小肥飞楼主

    求问咋比较 我监视器上能看见大于32767的数

网友:
  • 太月星辰

    回复 @小肥飞: 用32位指令DLD,举例:DLD> D10 K34567

网友:
  • 小肥飞楼主

    回复 @太月星辰: 谢了,按你的搞定了

网友:
  • 小肥飞楼主

    回复 @太月星辰: 就是现在这个我不知道咋点结贴给你积分啊

网友:
  • 太月星辰

网友C:
32位整数

网友D:
1)如果可以修改地址,就把两个要比较的地址改为32位整数。

2)不能修改地址就需要把两个值做个判断,原始值为负值时+65536,用相加后的数值比较;原始值为正值时正常比较。

网友E:
  1. 参考基本指令使用手册,例如MOV是单字传送指令,监控时显示数值在K-32768~K+32767的范围内。但是DMOV是双字传送指令则显示数值在K-2,147,483,648~K2,147,483,647的范围内。看看是不是你的指令出现问题了。

  2. 显示数据格式问题,信捷PLC内的自由监控功能寄存器默认格式是单字有符号十进制整数,不修改直接输入地址监控则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数值过大就会PLC内显示负数。数据格式的问题在基本指令使用手册内都有详细介绍的,触摸屏的显示格式也是同理。

网友F(2024-12-17):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G:
数据类型改成DINT

网友F(2025-03-13):
P如果PLC数据存放在 Dx,那么D(x+1)这个寄存器就别占用。 触摸屏读取HDx

网友H:
大于32767必须用32位表示,否则出错。   可以 MOV  D0  D10;MOV D1 D20。把 D0 D1中的16位转成D10 D20的32位;由原来的 LD> D0 D1改成DLD> D10 D20,实现32位比较。

网友I(2025-10-13):
的多看手册,了解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