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 110KW 驱动55KW起重电机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06):
1.变频器是否需要安装制动电阻?

2.起重电机有制动电阻可以使用吗?电机端使用制动电阻对变频器是否有影响?

网友A:
针对您提到的MM440 110KW 驱动55KW起重电机的使用问题,以下是对相关问题的详细解答:

1. 变频器是否需要安装制动电阻?

首先,是否需要安装制动电阻取决于您的系统应用和负载类型。具体来说,制动电阻主要用于消耗起重机或其他负载的再生能量,以防止变频器过载或发生故障。变频器通常会在负载快速减速或停止时将动能转化为电能,这时候如果再生能量过多,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电压会升高,可能会导致过压故障。

对于MM440(110KW)驱动55KW起重电机的应用,如果起重机的工作负载频繁升降,或者起重负载比较重,系统中产生的再生能量可能会较大,这时候就需要安装制动电阻来消耗这些能量,防止过压故障。

总结

  • 如果起重机工作中有频繁的升降或负载较重,建议安装制动电阻,这样可以避免再生能量导致变频器过压并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2. 起重电机有制动电阻可以使用吗?电机端使用制动电阻对变频器是否有影响?

起重电机本身可以安装制动电阻,但是制动电阻一般是安装在变频器侧,而不是电机侧。

  • 安装位置:制动电阻通常是在变频器的DC母线端口与电源输入端之间安装,以便直接吸收变频器内产生的过多能量。电机端通常不需要安装制动电阻,因为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会将电机的再生能量吸收并转化为热能消耗,电机端并不需要独立的制动电阻。

  • 对变频器的影响:如果电机端直接安装制动电阻,而不是通过变频器进行能量回收,可能会影响变频器的工作模式或产生不必要的干扰。因为制动电阻通常是和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紧密配合使用的,安装在电机侧的制动电阻可能无法与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系统有效匹配。

  • 电机制动方式:如果要为电机提供制动功能,通常的做法是通过变频器的制动功能来实现,例如使用电子制动或者通过变频器的“快速停机”功能来提供制动。变频器内部可以通过制动电阻来快速消耗动能,达到类似机械制动的效果。

总结

  • 不建议在电机端安装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应安装在变频器侧。

  • 电机端的制动应该通过变频器的电子制动功能来实现,这样能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并且避免与变频器控制系统产生冲突。

网友B:
按变频器说明书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起重负载要考虑电阻功率放大点。

起重负载使用频繁的情况,建议采用能量反馈制动方式,反馈式制动单元价格接近变频器,投入稍大,但是节能。

网友C(2024-12-18):
MM440型号太老,环境耐受性太差,在起重环境上不耐操,功能扩展板卡安装接插方式有缺陷,经常出现解除不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