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网段网络耦合器

楼主(2024-11-06):
ETH-NAT 可以实现类似于 NAT 的跨网段地址转换的功能:即可将内网 LAN1/LAN2 LAN3)口所连接 PLC IP 地址,映射到外网LAN0 口任意 IP 地址,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 IP 地址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LAN1 / LAN2 LAN3)口为局域网(内网)功能, 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LAN0口为单网口( 外网),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 考虑工业现场环境的复杂性,ETH-NAT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强大。 ETH-NAT 需外接 24VDC 电源供电,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 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

楼主:
可实现跨网段或IP地址映射功能,将内网所连接PLC的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与上位机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 地址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楼主:
下面将会详细介绍ETH-NAT的使用方法和案例
参数设置

 以下分别介绍内网和外网连接电脑参数设置方法(两种方式根据现场情况任选一种即可

(1)内网连接电脑参数设置:

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 IP 设置成 192.168.1.100保证内网的IP 地址和电脑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电脑上运行IEME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这是 ETH-NAT 内网的出厂IP 地址),然后按回车键,浏览器会显示 ETH-NAT 的内部 Web 网页,如下图所示:

这里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222.222.222.222 注:并不是设备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电脑IP地址改为222.222.222.xxx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222.222.222.222  来进入参数设置页面,查看或设置设备参数

点击“进入设置界面”

设置 ETH-NAT 内网PLC IP 地址必须保证内网LAN IP 地址与连接的内网 PLC 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设置 ETH-NAT 内网LAN IP 地址,更改之后,再次进入设置界面的话,需要用更改之后的IP地址来进入。

设置 ETH-NAT 外网LAN IP 地址,该地址即可实现跨网段功能,既可以设置为和内网IP不同网段,也可以设置为和内网IP同一网段。

将上述参数都设置好后,点击“将本页设置内容保存”即可。

楼主:
NAT地址转换
ETH-NAT NAT 地址转换功能应用场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