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40度电机用什么热保护?

楼主(2024-11-06):
有个项目工作温度是-40度到60度,我咨询了施耐德的开关温度是-35度  交流接触器是-40度,但是热继电器温度不够,请问用什么品牌或方法能达到电机保护的条件?

网友A:
这个电机不好选,价格估计也不便宜,电机运行过程中遇冷,会有水汽产生,电机耐环境要求高

网友B:
控制柜内是不是能加温湿度加热器呢,根据温度调控控制柜内的整体温度,从而保护控制元件

  • 屈英豪楼主

    最后选了个陶瓷底座的保险丝,没有配热继电器,控制方面就一个启停控制,控制箱还是只有个结构性防水,做不了温湿度控制。项目本身就是个小泵站,现在选的电箱都快比泵站大了

网友C:
西门子(Siemens):西门子的一些热继电器具有较宽的温度适应范围,可能能满足您的-40°C到60°C的需求。

ABB:ABB的部分热继电器适用于极端温度环境,尤其是针对低温和高温都能提供更高的耐受性。

欧姆龙(Omron):欧姆龙的部分产品也设计了适应低温的热继电器,可以在低至-40°C的环境中使用。如果没有现成的标准产品能满足要求,您还可以考虑定制热继电器,或者在现有热继电器的基础上,通过温度适配器或加热器来扩展其适应的温度范围。

也可以使用加热装置:如果环境温度极低,可以考虑在设备内部使用加热装置来提升环境温度,确保热继电器在工作温度内运行。比如使用低功耗加热器来保持设备的温度稳定在热继电器的工作范围内。

特殊涂层:对于极低温环境,可以考虑使用特殊涂层保护电气组件,增加其低温耐受性。

网友D:
是一定需要热继电器吗?综合保护器和其他电流保护器等不行吗?

网友E:
不管是空气开关也好,交流接触器也好,还是热继电器也罢,不是都装在电气控制柜里的么,电气控制柜内做加热保温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F:
检测电流,采用电子综合保护器,不受环境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