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KVA带60KW发热丝,会不会烧坏变压器?

楼主(2024-11-07):
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270V,输出电流150A,功率70KVA,发热丝总功率是60KW,现场是变压器烧坏了,但还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选小了?怎么计算image.png4d430edccb85ce334f3941854c2fe76.jpg

网友A:
  • L君楼主

    70KVA是变压器的容量,变压器是三相Y输出,3*270V,帖子更新的图片,有图纸

网友B:
1,这个很大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单相电流过大。

2,如果是普通变压器,加热丝最好按星形接法,并加一根零线,接到加热丝的星形接法的中性点。并配平三相电流

3,如果是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没有中性点,就要加一个检测电流的传感器,电流超过150A,就报警。

网友C:
参数不全,没有负载的电阻值,运行时检测的电流和电压。

按70KVA带60KW电阻性负载,没有过载,接近满负荷。

通过变压器有变压器的效率要考虑进去,算0.9 变压器还能输出63KV。电阻性负载功率因数等于1,不必考虑功率因数。

变压器节能运行,要求负荷率不大于65%。你这样满负荷运行,损耗较大,最好配100KVA变压器。

  • L君楼主

    电阻值不知道,运行时,测变压器输出电压是195V,电流99A

网友C:
回信息啊!

网友C:
195*99*3/1000=58KW

这个工况,变压器温升会较高,运行中监视变压器温升了?

应该配100KVA变压器。

  • L君楼主

    是的,变压器运行一个小时后,表面温度有80、90多摄氏度

网友:
  • L君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设备一直都是这么选型变压器的,一直都没出问题,但是最近换了变压器供应商,这是第二次在他那里买变压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公司怀疑变压器的供应商产品质量不行,至少散热不好,温升这么高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L君: 发热就表示效率低。其中变压器绕组设计匝数、导线截面和材质,变压器铁芯材料质量和截面,这些主要影响变压器效率的参数是否改变了。

网友D(2024-12-31):
一定要加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如果任意加热器断线,会导致三相不平衡,如果没及时发现回烧坏变压器。这个已经在现场得到验证。最后加了专业级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后,一旦断线立即报警,避免了烧坏变压器。不管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型接法都可以装。  用UL3A-200A-220,断线报警、过流报警、异常加热报警。  如果是电力调整器的 就用UL3A,还带485通讯。大功率的加热系统 必须装专业级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网友E:
70KVA视在功率,60KW是额定功率,按变压器的原则,70KVA*0.8功率因素*0.8的负载量(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负载运行,不安全)=44.8KW,这是变压器最好负载功率了

网友F:
其实你算一下电炉电流就可以,电炉电流231,而变压器额定电流是170不烧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