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屏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4-11-07):
触屏型号是:TPC7012EI,无网口

触屏已有程序由 McgsPro 3.3.6.6353 通过优盘导入,制作U盘包时勾选了“升级运行环境”。

后面重新下载程序时,无论用U盘还是USB数据线都下不进去,而且尝试了3.3.6.6250和3.3.6.6353两个版本,都不行。

触屏显示如下:

触屏当前版本:

没辙了,因为我们的触屏是从别的公司(非昆仑通态经销商)买的,他们公司技术说没有经销商技术联系方式,所以暂时也联系不到经销商。

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直接打昆仑的服务热线,百度一下就就行,论坛不让发电话

  • Piggy_520楼主

    好吧,回头打客户电话问问,现在触屏没在这边

网友B:
看一下软件版本,是不是3.3.6,看一下工程文件的触摸屏型号是不是7012EI,如果都对的话,就把U盘的格式化,用FAT32格式的U盘重新制作,然后下载

  • Piggy_520楼主

    软件是3.3.6,触屏型号是7012EI,U盘是FAT32新的空U盘

网友C:
可能型号不一致  还有可能屏内环境版本比你现在的高      有  3.3.6.6354    3.3.6.6356    还有 3.5.X.X据说是特殊定制版本

网友D:
一个 两个的话 重新买 这个发工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