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数据采集太慢,PLC板modbus协议,有偿

楼主(2024-11-07):
工业物联网走的是modbus协议 ,用的国产工控板plc,用三菱编程软件的,采集十几个  传感器的   实时  数据,现在  数据  采集速度太慢,曲线1s才走一下,想要数据  采集提升到0.5秒以内一下,经测试,是modbus堆积,1秒多才轮询一次,请大神帮忙解决。

请私!信我

网友A:
十几个传感器都是modbus协议的?

  • 温热的啊楼主

    不是,plc模拟量和开关量采集的,是通过物联网关读plc寄存器数据,相当于plc是从站,就1个从站走的modbus rtu

网友:
  • 温热的啊楼主

    不是,是plc模拟量和数字量采集的,走的modbus rtu ,通过物联网关读取plc寄存器和写入

网友B:
十几个传感器都要同步采取实时数据?

网友C:
1、每个站或传感器读取的数据量,站号多了 或每个站数据量很多,周期就会长

2、传感器波特率能改就把整个通讯系统的波特率都改大

网友D:
国产工控板应该是带2个485端口的,把传感器分2路,不就行了

网友E:
10几个从站,485方式?

网友F:
假设系统modbus rtu协议,用485串口,38400波特率,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采集传感器2个32位的寄存器;消息帧长度为16字节,单次通讯大概是3.75ms;每个分站通讯一次,一般硬件限定指令之间间隔一般是50ms,主要的时间应该消耗在指令间隔上,如果设置更低得自己测试硬件是否能正常响应,尤其是长时间的连续 通讯。如果是只读的话应该可以适当调低指令的间隔时间。

网友G:
这个不好说

modbus通讯上容易,加快速度比较麻烦,因为现场情况不清楚,有可能根本就不能再快了

网友G:
即便是现场可以快,物联网也不会太快的,相信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即便是现场可以快,物联网也不会太快的,相信我

现在物联网很少走透传的方式了,既然做了工控板肯定有数据处理的方法,上行不是问题;最简单的做法,可以采集的时候数据处理加上时间戳,上报的时候做个结构数据就行了。

网友H:
等大神解答

网友I:
1.你采集如果是同一种类型还好,比如都用的4-20mA,   T宝上一堆,那种模块,比如舟正的,  12路模拟量转成数字量通过485读取到PLC      ,0.5秒采集12个数据甚至更多都没问题.
2,如你10个传感器都用485通信读取,那多半读取就特别慢了.除非你用多个485口读取.

网友J:
几个plc先进行通讯,数据进入一个plc后,统一用物联网采集,或者增加物联网网关,可以做到一对一通讯,速度会快点

网友K(2024-12-17):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K: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