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好坏的简易判断方法

楼主(2024-11-08):
1、用摇表,500V的摇表即可,摇三个接线柱上的线对电机外壳的绝缘阻值,应该在0.5M欧以上就说明没有对地短路。

2、万用表测:测A/B/C三相间的阻值,是否相等,应该是差不多,差的太多也能转,但是用不长了,记住电机越大,阻值越小!但是不能三        相都为0欧,除非你是特别大,如50KW以上的电机!记住如果是调速电机的6个端子阻值可不一样哟!

3、检查轴承、风扇,一般缠电机就要全换了!因为有时候轴承抱死也会烧电机的!

4、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50%,有时电机空转电流还为零!

5、电机额定电流运行时,是满负荷运行,输出功率基本为100%。运行电流小,说明电机输出功率变小,是轻负载运行。

检测交流单相电机的好坏

用500V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绕组与外壳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0.5兆欧用万用表测量绕组各引线,没有断线上述都符合要求,电动机就是好的。

检测电容器的好坏用指针万用表方便些(也有带电容档的数字表,可直接测量)。

将万用表拨到1K或10K电阻档,测电容器的2个引线,表针快速向右偏转后慢慢回到左侧电容器是好的始终偏向右侧说明电容器被击穿了指针不动则电容器内部断线或没有容量了。用这种方法只能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检测直流电机的好坏

先看看有无断线,测测电阻是否正常。

如果是有刷直流马达的话,可以让转子旋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的直流电是否正常。

如果是无刷直流马达、并且三相引出,可以让转子旋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的交变电压是否正常。

输出电压大小和转速是否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