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人的电磁铁吸铁片控制问题

楼主(2024-11-08):
各位师傅大家好,单位是铸铁锅厂,有个自动上料机构,就是电磁铁吸引铁锅自动上架子,可是电磁铁有时候,总是多带一个锅上去,锅大小不同电磁铁的电压总是调来调去调大小,有什么办法就吸一口锅上去的吗,  注,不能用吸盘,吸盘不能用,

网友A:
哈哈,我们用永磁铁也有这个问题,等待高人回复

网友A:
我有设想在抓完料后让取料机构自己上下摆动一下甩开第二层料,不知道你那个场景能不能试一下

  • 孟非楼主

    你看一下,你可以在你的材料边上加个阻料器吗,那个可以卡一下,我这摆的不规整,没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问问电磁铁厂家有啥好的解决方案没

楼主:
没有啊,就是一次带两个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真空吸盘?

网友D:
不清楚现场的环境怎么样,能不能来张照片。

我认为,锅的尺寸不小,一个锅和两个锅在尺寸上差异应该挺大的,加个传感器应该好识别啊

网友C:
做电气设计,要懂液压、气动、

网友E(2024-12-21):
要结合场景,增加设计识别锅层和分开的机构。

楼主(2025-01-30):
吸盘没法使用,会留痕迹,影响产品质量,而且锅和锅之间还有垫片,只能电动

  • 李纯绪

    总能找到适合锅大小的电磁铁电压吧!根据锅大小自动调整电磁铁电压。手动设置或自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