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通讯一小时就断了?

楼主(2024-11-08):
近段时间我加了一个海康威视扫码器上去,通讯协议用的SLMP,和触控屏一样,端口设置不一样,问题在于运行一小时左右,通讯都会断了,触控屏数据都没了,扫码也读不到。断电之后又可以做一小时,但是以太网监控里他们又是连接着的。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超几类网线?带屏蔽不?

网友B(2025-01-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FX5U连上电脑后,每隔15分钟左右就断开一次,每次断开一分钟左右,还没想到办法解决,但是现在用旧电脑不会断开,不知道是不是win系统问题,知道问题麻烦告诉兄弟一声

  • yang20908

    首先是检查自己的网线 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