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问题

楼主(2024-11-12):
请教一下大家,三相,两根150平方的电缆并起来用可以代替300平方的吗,两根双拼的载流量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中的3.6.11条目,是可以并起来使用的,详见以下的说明:

网友B:
电缆载流量是考虑各种因素,归结到电缆的温升,既散热条件。

二根电缆并联,散热条件稍好,不过没好多少。实际就按单根电缆载流量之和算吧!

可以代替。

网友C:
如果两根150平方毫米的电缆并联,它们的载流量总和理论上应该是两根电缆单独载流量的总和,但并联电缆的实际载流量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电缆之间的电流分布可能不完全均匀,特别是在电缆长度不同、安装方式不同的情况下。

所以,实际情况下,两根并联电缆的总载流量可能略小于单纯的加法结果。通常你可以按照两个电缆的单根载流量相加来估算,但最好有一定的冗余考虑。

网友D:
一般不要替代,如果有一个虚接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B:
实际应用中,电缆是可以随便并联的,包括不同截面、不同材质,并联就是分流,就会承载更大的电流。

几个电阻并联,电流在各个电阻中通过的电流是有电阻值决定的,电阻大、电流小。

多年前我就有帖子说明过这个事,是我几十年工作中经历的事。

网友E:
各有优缺点

1、单根直径粗施工难度大,双根中一根份量比较轻易施工。

2、单根载流量大,双根怕虚接,安全隐患大。

网友F:
双电缆需要截面积相同,工艺相同,最好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电缆并联使用

网友G: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第4.3.6条 多根并联导体组成的线路采用过负载保护, 其线路的允许持续载流量(Iz )为每根并联导体的允许持续载流量之和,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导体的型号、截面、长度和敷设方式均相同;

二、线路全长内无分支线路引出;

三、线路的布置使各并联导体的负载电流基本相等。

所以可以并起来使用

网友H:
两根150并接相当于240的电缆,虚接会造成单根电缆电流过大而引起电缆炸毁

网友I(2024-12-19):
上面楼主回复各有道理,不能简单回复行还是不行,1,赞同有虚接的情况是危险的,2,根据负载把负荷分开每路不大于150A 的情况可以用。

网友J:
双根并用,跟单根一样,实际上他不会分担负载电流,不建议这样使用,除紧急情况下临时使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