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隔离变压器输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13):
问题描述

设备内部有1:1单相隔离变压器,变压器保护接地,测量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共地。现在输出L与N正常220V,设备内部带一个变频器一个伺服驱动器和一些其他器件。负载工作时候发现 L N分别对地电压会发生几十伏波动,但LN之间电压正常。查了下网上说是因为负载或变压器绝缘不好,但不知道怎么排查。变压器也更换过,设备上能产生谐波的期间也都更换过。

请大神指导

1 什么情况能导致这种变压器输出LN之间电压正常,但对地电压不是110,偏了几十伏还波动

2 如果是绝缘问题,用指针万用表后者数字万用表能测量吗?条件有限没办法弄到摇表

3 如果是绝缘问题,拆掉隔离变压器会导致上级漏保空开跳闸吗?上级的保护电路就是照明级别的

4 有什么快速办法排除问题呢?现在观察伺服工作后就会发生这种对地电压波动,但伺服和滤波器都更换了新的也不行。

请不吝赐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有点混乱的问题。

供电保护系统没搞清楚。对你问题描述的解读:单相带漏保的电源,供给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初、次极N连接在一起。

你的电源进线肯定是三根,L、N、PE。测量N对PE有电压,而且有波动,说明电源端N与PE接触不良。如果你采用保护接地系统,造成这个现象的是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大,有电压波动是负载变化引起的,正常。

工业现场采用保护接零,建筑工地等临时用电才采用保护接地。08年的那个标准混淆了接零、接地概念,我们最常用的保护系统是TN--保护接零,既用电设备外壳与零线连接。TN-S也是保护接零系统,不过是专门接一根零线做外壳连接。

你检查电源端或再往上,测量N与PE的电压,结果必须是零或很低的值,否则,保护线(PE)连接有问题。

  • 想做个好厨子楼主

    感谢老师耐心解答。确实我的描述乱,还是对变压器的原理和知识掌握的不够。我再描述一下 1 设备供电端有三根线L N PE,接入设备总空开后接到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输出为 L N,接到电源滤波器。变压器的外壳接地,设备不工作时候,输入对地正常,现场有多台设备只有这一台发生了异常。 2 尝试将另一台的隔离变压器输出端接入这台设备,跳过这台设备隔离变压器后故障现象不变,基本可以排除故障设备的隔离变压器或电源供电问题。 3 咨询了变压器厂家,厂家解释变压器输出端L或N与PE短路或漏电会引起跳闸,应该不是短路造成的。 4 经过5天的排查与更换,发现有一个部件如过不适用设备内部供电,但从外部接入一个L N 不接外部PE,隔离变压器输出的LN对PE(保护接地)就没有电压波动,如果用自身的LN就会L对PE或者N对PE有30V左右的波动,偶尔L高或者N高,但LN之间电压正常。 5 这个部件上面电器件是通过滑触接触供电的,是碳刷和铜条,一个圆盘部件。带动圆盘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系统整套更换过,也排除掉伺服系统自身故障。同时对多有保护接地点之间都测量了接地电阻,阻止也在允许范围内,说明可见的零部件接地良好。 6 电压波动对传动系统都没有造成影响,因为LN之间220V是正常的,紧保护接地的PE电压是波动的。 7 直流控制系统中,开关电源输出负极也接入保护接地了,我不清楚厂家这样设计的目的,但对地电压波动时候通讯系统也存在很大干扰(通讯网络为CAN网络) 最终现象就是转盘转动到一定转速,隔离变压器输出(也就是设备内部的L N对PE)的电压就发生波动,但LN之间还是稳定的。其他几台设备都没有波动。 疑问:确实不知道怎么继续排查了,不清楚这种对PE电压波动的理论原因是什么。 1 这种波动是负载有绝缘不好的导致的吗? 2 如果是绝缘问题,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会不会发生上一级供电漏电保护动作?没敢尝试拆除隔离变压器 3 但单独给碳刷的L N接外部电源(未通过设备内部隔离变压器),运行就正常,设备内部的对地也是稳定的,CAN网络通讯也正常。 4 CAN通讯系统的信号地(G)也接入到了设备保护接地点(PE)上。网上查CAN通讯的G是需要稳定的参考电压的,其他几台设备也是这样的。所以推断就是对PE电压波动导致的通讯干扰。 再次感谢老师的帮助,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
  • 想做个好厨子楼主

    感谢老师,找到原因了。绝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混乱的问题。供电保护系统没搞清楚。对你问题描述的解读:单相带漏保的电源,供给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初、次极N连接在一起。你的电源进线肯定是三根,L、N、PE。测量N对PE有电压,而且有波动,...

感谢老师耐心解答。确实我的描述乱,还是对变压器的原理和知识掌握的不够。我再描述一下

 1 设备供电端有三根线L N PE,接入设备总空开后接到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输出为 L N,接到电源滤波器。变压器的外壳接地,设备不工作时候,输入对地正常,现场有多台设备只有这一台发生了异常。

 2 尝试将另一台的隔离变压器输出端接入这台设备,跳过这台设备隔离变压器后故障现象不变,基本可以排除故障设备的隔离变压器或电源供电问题。

 3 咨询了变压器厂家,厂家解释变压器输出端L或N与PE短路或漏电会引起跳闸,应该不是短路造成的。

 4 经过5天的排查与更换,发现有一个部件如过不适用设备内部供电,但从外部接入一个L N 不接外部PE,隔离变压器输出的LN对PE(保护接地)就没有电压波动,如果用自身的LN就会L对PE或者N对PE有30V左右的波动,偶尔L高或者N高,但LN之间电压正常。

 5 这个部件上面电器件是通过滑触接触供电的,是碳刷和铜条,一个圆盘部件。带动圆盘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系统整套更换过,也排除掉伺服系统自身故障。同时对多有保护接地点之间都测量了接地电阻,阻止也在允许范围内,说明可见的零部件接地良好。

6 电压波动对传动系统都没有造成影响,因为LN之间220V是正常的,紧保护接地的PE电压是波动的。

7 直流控制系统中,开关电源输出负极也接入保护接地了,我不清楚厂家这样设计的目的,但对地电压波动时候通讯系统也存在很大干扰(通讯网络为CAN网络) 最终现象就是转盘转动到一定转速,隔离变压器输出(也就是设备内部的L N对PE)的电压就发生波动,但LN之间还是稳定的。其他几台设备都没有波动。

 疑问:确实不知道怎么继续排查了,不清楚这种对PE电压波动的理论原因是什么。

1 这种波动是负载有绝缘不好的导致的吗?

2 如果是绝缘问题,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会不会发生上一级供电漏电保护动作?没敢尝试拆除隔离变压器

3 但单独给碳刷的L N接外部电源(未通过设备内部隔离变压器),运行就正常,设备内部的对地也是稳定的,CAN网络通讯也正常。

4 CAN通讯系统的信号地(G)也接入到了设备保护接地点(PE)上。网上查CAN通讯的G是需要稳定的参考电压的,其他几台设备也是这样的。所以推断就是对PE电压波动导致的通讯干扰。 再次感谢老师的帮助,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A:
设备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变压器输出端没有接地,供电处于悬浮状态,按供电保护系统说,是IT系统。

悬浮状态,变压器输出端对地没有回路,电压不确定,测量出任何电压都是正常的,电压值由对地电阻、分布电容并联阻抗决定。那个部位、元件引起电压波动,重点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