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坐标排序与旋转 参见附件snippet程序

楼主(2024-11-14):
LabVIEW中坐标排序与旋转 参见附件snippet程序LabVIEW中坐标排序与旋转 参见附件snippet程序 - 北京瀚文网星科技有限公司

在LabVIEW中处理坐标排序的过程,尤其是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排列坐标点,常见的应用包括处理几何形状、路径规划等任务。下面我将为您提供一个参考例子,展示如何实现按顺时针排列四个坐标点。您可以根据这个例子来理解该方法,并应用于自己的项目中。

参考例子:按顺时针排列四个坐标点

假设我们有四个坐标点,分别为 (X1, Y1), (X2, Y2), (X3, Y3), (X4, Y4),需要将它们按顺时针方向排列。

1. 输入数据

我们使用四个坐标作为输入:

  • 坐标1:(X1, Y1) = (1, 3)

  • 坐标2:(X2, Y2) = (4, 4)

  • 坐标3:(X3, Y3) = (3, 1)

  • 坐标4:(X4, Y4) = (2, 2)

2. 计算质心

质心是四个点的 X 和 Y 坐标的平均值。计算方式如下:

CentroidX=X1+X2+X3+X44CentroidY=Y1+Y2+Y3+Y44

在这个例子中:

CentroidX=1+4+3+24=2.5CentroidY=3+4+1+24=2.5

所以,质心的坐标是 (2.5, 2.5)

3. 计算每个坐标的角度

对于每个坐标点,我们计算其相对于质心的角度,使用 atan2 函数(LabVIEW内建的极坐标转换函数)来计算坐标相对于质心的角度:

θi=atan2(YiCentroidY,XiCentroidX)

  • 对于点 (X1, Y1) = (1, 3),角度计算为:

    θ1=atan2(32.5,12.5)=atan2(0.5,1.5)2.8198radians

  • 对于点 (X2, Y2) = (4, 4),角度计算为:

    θ2=atan2(42.5,42.5)=atan2(1.5,1.5)0.7854radians

  • 对于点 (X3, Y3) = (3, 1),角度计算为:

    θ3=atan2(12.5,32.5)=atan2(1.5,0.5)1.2490radians

  • 对于点 (X4, Y4) = (2, 2),角度计算为:

    θ4=atan2(22.5,22.5)=atan2(0.5,0.5)2.3562radians

4. 排序坐标

将角度和坐标打包成簇,并按照角度排序。排序后的角度将对应于顺时针排列的坐标顺序。

排序后得到角度和坐标如下:

  • (X2, Y2) = (4, 4),角度为 0.7854

  • (X1, Y1) = (1, 3),角度为 2.8198

  • (X3, Y3) = (3, 1),角度为 -1.2490

  • (X4, Y4) = (2, 2),角度为 -2.3562

5. LabVIEW实现

a. 数据结构

首先,创建一个包含四个坐标点的数组(XY 数据)。然后将每个坐标与其角度打包成一个簇。

b. 计算质心

使用公式计算质心的 X 和 Y 坐标。

c. 计算角度

利用 atan2 函数,计算每个坐标点的角度。

d. 排序

创建一个数组,包含每个坐标和其对应的角度。然后使用LabVIEW的 Sort 1D Array 函数对角度进行排序,得到顺时针顺序的坐标。

e. 输出结果

输出排序后的坐标数组,即按顺时针顺序排列的坐标点。

6. 代码实现简要示例

  1. 输入四个坐标点:创建四个 XY 数据。

  2. 计算质心:分别计算 X 和 Y 的平均值。

  3. 计算每个点的角度:使用 atan2 函数计算角度。

  4. 创建包含坐标和角度的簇:将坐标与对应的角度打包。

  5. 排序:使用 Sort 1D Array 对角度进行排序。

  6. 提取排序后的坐标:输出按顺时针排列的坐标。

七、总结

这个例子演示了如何在LabVIEW中根据坐标的角度将四个点按顺时针排列。通过计算质心、角度,并使用排序函数,我们能够轻松地处理坐标排序问题。该方法不仅适用于四个点的情况,也可以扩展到更多坐标点的顺时针排序问题。

如果给定了一个“中线点”作为参考点,并且要求按顺时针方向排序其余三个点的坐标,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步骤一:确定中线点的位置

假设你提到的“中线点”是四个点的几何中心。几何中心(质心)是四个点坐标的平均值,表示四个点的“中心点”。根据给定的四个点:

(244,488),(439,498),(259,704),(453,713)

几何中心的坐标计算方法是:

centroidx=x1+x2+x3+x44centroidy=y1+y2+y3+y44

代入给定坐标:

centroidx=244+439+259+4534=13954=348.75centroidy=488+498+704+7134=24034=600.75

所以,中线点(几何中心)是 (348.75, 600.75)

步骤二:计算其他点与中线点的相对角度

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几何中心 (348.75, 600.75) 计算每个点的极角,来确定它们相对于中线点的位置。使用相同的极角公式:

θ=atan2(yy0,xx0)

其中 (x0,y0) 是中线点 (348.75,600.75)(x,y) 是其他三个点的坐标,atan2 是计算极角的反正切函数。

我们依次计算每个点的角度。

  1. 点 (244, 488)

    θ1=atan2(488600.75,244348.75)=atan2(112.75,104.75)2.288radians

  2. 点 (439, 498)

    θ2=atan2(498600.75,439348.75)=atan2(102.75,90.25)0.878radians

  3. 点 (259, 704)

    θ3=atan2(704600.75,259348.75)=atan2(103.25,89.75)2.349radians

  4. 点 (453, 713)

    θ4=atan2(713600.75,453348.75)=atan2(112.25,104.25)0.756radians

步骤三:按顺时针顺序排序

根据角度值,进行排序:

  • θ12.288(点 (244, 488))

  • θ20.878(点 (439, 498))

  • θ40.756(点 (453, 713))

  • θ32.349(点 (259, 704))

顺时针排序的结果为:

(244,488)(439,498)(453,713)(259,704)

结果

按顺时针方向排序后的四个点的顺序是:

(244,488),(439,498),(453,713),(259,704)

计算过程总结:

  1. 计算几何中心(中线点),即四个点的平均坐标。

  2. 计算每个点与几何中心的相对角度(极角)。

  3. 按照极角进行排序,得到顺时针方向的顺序。

所用functon解释说明:

Inverse Tangent (2 Input) Function

所属面板:三角函数(Trigonometric Functions

要求:基本开发系统(Base Development System)

功能:计算 yx 的反正切(arctangent)。

该函数能够计算在 x-y 平面 中四个象限的反正切值,而普通的反正切(Inverse Tangent)函数只能计算两个象限的反正切值。此函数提供了更广泛的应用,因为它能够确定角度的正确象限。

连接器面板(Connector Pane):显示该多态函数的默认数据类型。

翻译与解释

  • Inverse Tangent (2 Input) Function:该函数是计算反正切的函数,接收两个输入参数:y 和 x,并返回 θ=atan2(y,x),其中 θ 是从 x-轴到点 (x,y) 的角度。

  • 四个象限的反正切:该函数能够正确处理四个象限的情况(即负值和正值的组合),这是普通的反正切函数无法做到的。普通的反正切函数(atan)只能处理从 π2 到 π2 的角度,无法区分哪些角度在第二或第三象限。因此,atan2 函数是更为通用和准确的选择,尤其是当你需要处理带符号的坐标时。

  • 示例:给定 y=112.75 和 x=104.75,使用 atan2 函数计算时,它会返回一个负值的角度,指示该点位于第三象限。而普通的 atan 函数则无法直接处理这一点,因为它只会返回一个在 -90° 到 +90° 范围内的角度,无法区分象限。

小结:

LabVIEW 中的 Inverse Tangent (2 Input) 函数(即 atan2)是一个更灵活的反正切函数,可以处理四个象限中的任何情况,并返回正确的角度(弧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