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KW水泵打压,压力无法精确控制

楼主(2024-11-14):
公司用西门子PLC控制台达变频器,来控制一台30KW的水泵来给阀门试压,假如设定压力值为70Mpa,但每次实际值都会冲到78Mpa左右,根本无法精确控制,求教有没有做过类似案例的师傅,指点一下如何改进,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问题不能单一分析,原因有很多,比如:

  1. 管道问题导致,管道直径过小,导致水流速度过快,管道压力降低速度不够快,从而导致恒压供水压力大于设定压力;

  2. 变频器设置问题,比如变频器设定频率过高,导致水泵运行速度过快;

  3. 压力传感器测量误差过大,导致反馈信号不准确

网友B:
搞个PID吧,越接近设定值频率越低,调好了很稳的。

网友C(2025-02-20):
用PID啊,很稳定的

网友D:
建议您换一个变频器,汇川的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