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锁和互锁锁不住是为啥

楼主(2024-11-15):
我的理解为:启动过后M14、M15、M17接通,在M3、M5接通后M15、M17断开,然后M16、M18接通自锁

然后M4、M6触发后M16、M17断开,M15、M17在接通循环。

但是在试用程序的时候M3、M5接通后M16、M18他自锁不了,M3、M5一松开M15、M17又接通了,这是为啥

M3、4、5、6接的x输入,M14、15、16、17、18接的输出

还用的上升沿置位,下降沿复位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如果某个寄存器值看上去不对,善用查找功能

网友B:
不明白,你这是PLC的程序,程序不是你写的吗?通过编程软件查不到原因?只发两个截图也没有监控图谁能猜的到啥原因。

网友C(2024-12-15):
查一下M10、M12是不是得电了,这2个只要有一个得电,你说的就全不行了

网友D:
不明觉厉!细究中!支持!

网友E:
1、M3on之后加延时增加扫描时间;

2、M3off之后M4才可以on,注意时序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F: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G(2025-02-05):
你这种适合用流程控制,分开段写.
用置位指令和复位指令会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