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数值自增大或减小

楼主(2024-11-15):
西门子模拟量输出0-10V,如何让触发条件后,数值从0-5V慢慢的增加到5停止,再次触发后慢慢的从5-0减小后停止

网友A:
定时中断自加自减程序搞里头

网友B:
0-10V对应程序中是0-27648,你可以将输出口的数据做成自加或自减,这样模拟量输出就表现为0-10V或者10-0V变化,至于变化速率看要求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