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百分比 数值显示 控件

楼主(2024-11-15):
求组态王的控件,怎么实现下图的百分比显示,求助

网友A:
我就不问你收学费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也是旁门左道。

你把这个圈圈分成三层,最大的为底层,中间的绿圈就是饼图,最小的内圈和底层是一样的,就是个圆圈图片,然后你把这三样叠放在一起,最大的圈做底图,饼图夹在中间,最上面再盖个小圈,然后在最上层小圈放两个##号用于输出百分比数值就行,右侧的色带指示饼图自带的。这还有难度吗?哈哈哈偷着乐吧。

说通俗点就是用两个不透明且大小不一致的圆利用图层关系去吧一个饼图遮挡成一条缝隙展示出来。至于这个光晕效果你就得会点PS技术让顶层的小圆的透明度有一个渐变过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