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EthernetlP通信求助

楼主(2024-11-16):
各位师兄,小弟AB plc新手,最近做1769 L35E与Anybus网关Ethernet ip 通信,L35E程序是rslogix5000 v17编写,按照Anybus 手册,logix 5000通过Ethernet generic module 组态网关与plc自带网口通信,下载程序后报与网关连接超时错误。现场三套同样配置的系统,一套已经成功通信,剩下的两套死活通信不上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用通用模块连接第三方通讯,可以用导入EDS,配置简单

  • songbai07楼主

    PLC 程序是用RSLOGIX 5000 V17 编写得,用EDS 工具安装了网关EDS文件,Rsnetworx Ethernet/IP 软件中能找到网关,但RSLOGIX5000 添加模块时找不到网关

网友A:
RPI可以放大一点,有些网络原因RPI太小会造成超时

  • songbai07楼主

    RPI 放大到100ms,1000ms,结果一样的,还是超时

网友A:
两个网关对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网关有问题了

  • songbai07楼主

    你好,换过的,将2号机网关换到1号机是可以连接上的,可以排除网关有问题的情况

网友B:
罗克韦尔AB的PLC与其他品牌的和仪表的通讯案例: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14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5

网友C(2024-12-17):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C: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