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适应控制0-10V

楼主(2024-11-19):
200smart,模拟量输出控制0-10V,对应压力0-25mPa,当监测压力25的时候,压力会波动,程序如何编辑,可以根据压力变化,小范围的自适应控制电压输出增大或者减小

网友A:
建议用电流模拟量,同时加上滤波减小波动

网友B:
滑窗滤波,在一定时间段内取n次值堆栈在寄存器里,然后求平均值,理论上只要取的样本够多,单一变量的变化影响对样本总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