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波雷达液位计的方法介绍

楼主(2024-11-20):
导波雷达液位计是什么,它是一种基于时间行程的原理制造的测量仪表,它的测量原理是: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那么在使用前要对其进行调试,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也不会对最终的测量结果有影响。

那么,导波雷达液位计是用什么方式进行调试?下面具体来介绍常见的方法。

1、通过HART手持编程器,但是HART手持编程器有其调整的范围,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产品,测量范围为4-20mA对应值。

2、通过手持调整模块,其功能相当于一个分析处理仪表。编程器由按键和一个液晶显示屏组成,可以显示调整菜单和参数设置。

3、通过调试软件,导波雷达液位计是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调试的。过程为:主要是采用HART软件进行调试,需要一个仪表驱动器。其中,使用软件调试时,给雷达仪表加电24VDC,同时在连接HART适配器前端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如果一体式HART电阻的供电仪表,即内部电阻250欧姆,就不需要附加外部电阻,这时候HART适配器可以和4--20mA线并联。

以上就是相对而言较为常见的导波雷达液位计的调试方法和手段,用户可以对应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自己最合适的使用方法,最后进行操作。切记选择方法时一定要谨慎,否则容易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