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流问题

楼主(2024-11-20):
本人小白。。。问各位大神一个星三角电流问题。假设18.5KW 三相异步电机。在星型时候运行电流应该多少。。角型运行时候多少?

网友A:
星型电流13A左右,角型电流22A左右

网友B:
角联接35.2,p=1.732U*i*0.85

网友C:
电机运行电流多少不是铭牌数据也不是计算结果,是负载说了算,谁知道你拖动的是啥负载啊?

18.5KW电机没有星接的,4KW以上的三相电机是角接。角接电机接成星接法,是380V线圈用在220V电源上,轴功率下降几倍?3倍 吧?

网友D:
  • 18.5KW电机在星角启动时,最大相电流可达160A左右,正常工作电流在26A左右。这只是一个特定型号的示例,实际电流可能因电机型号和具体运行条件而异。

角型运行时‌(即三角形连接):

  • 18.5千瓦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一般是36A左右,空载运行时电流大约15A,带载情况下电流30A左右是最佳状态,最大可以带载40A。超过40A则属于严重过载,电机会严重发热,长时间运行可能导致线圈烧毁。

网友E(2024-12-29):
虚心学习 好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