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NJ系列和威纶通屏标签通信

楼主(2024-11-21):
用的是标签通信,我想做到效果就是改变触摸屏索引寄存器的值,变量就变成了新地址,如图所示,DI_Total[0].wT4,要是报索引寄存器赋值1,就变成DI_Total[1].wT4的地址,但实际上,我发现触摸屏地址上加索引寄存器后,状态值都不对,这是什么原因,怎么 做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A:
直接打客服电话问问,好像有人遇到类似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B(2025-04-12):
威纶通触摸屏在映射数组标签方面确实存在BUG,我们也碰到过

网友C:
你的索引是2或者4的倍数可能就对,如果是单数的,不一定对。西门子和威纶通触摸屏标签通讯也是这样

网友D:
结构体的变量有BUG,一般结构体不这样使用,要这样使用都是直接全局变量不定义结构体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