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机器人d652板卡无法使用

楼主(2024-11-22):
具体情况是在使用robotstudio在线连接机器人编写程序后d652板卡无法控制气阀,确认过气阀内是有气的

相对应的f8030板卡没有任何问题

示教器也没有出现任何报错提示

楼主:
qwq求大佬解答

网友A:
首先你看一下IO界面里的工业网络和IO设备是否都在运行状态。如果都是正在运行,那么就是硬件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端子接线口烧了,这种情况就要用继电器隔离一下,另一个是工控机里面的DNET板卡宕机了,断电拆出DNET卡,清理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烧灼的迹象,没有烧就装回去,开电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