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伺服主轴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24-11-23):
有偿求助!关于伺服主轴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A:
描述下具体问题吧

  • 非标气动气缸定做楼主

    雕铣机电主轴改BT伺服主轴,海鲜市场买的CTB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拿到手有点懵逼。和普通的伺服电机不一样。不知道咋搞!

楼主:
现在就接了RST的电源和UVW连接了电机,编码器剪线的,关键是剪线的,不知道T4和T5接哪一个!驱动器说明书看着有点懵逼!

网友B:
线的颜色不一样吧,按颜色接。